FUJITSHU LH530 进水机

楼主(2015-06-12):
Fujitshu LH530 进水机...RT8206 腐蚀
PD4 掉件 PC67腐蚀 清洗后找了图纸开始修..
把PD4飞线19v 再把pc67 连接到Rt8206 6pin
然候PD4 2脚接 pr90 ..pr90 通到pr91 产生ONLDO
就有了3v5v开启信了。。。修修复了。有写错地方请指点。。谢谢

网友:
把图纸分享下啊

网友:
图纸截图呢,要我去下图纸的节奏吗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我是换板子的,主要是怕以后不稳定

网友:
付上图纸。。。

QUANTA FH1A - REV 1A LH530.pdf

网友:
最怕这里 怕没弄好烧后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