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19309W不通电,3.3V没有电压

楼主(2015-06-12):
海尔19309W  开机亮一下就灭,拆开一看 24V电容全鼓泡了,全换掉开机正常了,五六分钟后还灭,单独测试灯管,有一根灯管不亮,换掉!再开机,不加电了!,单独点主板 还不开机!测,14V脚,有电压24V   5V脚 有电压6V ,3.3V 电压没有!通电听到有微弱的吱吱响声,,,,,,有没有修过此类问题的,在线等……

网友:
你连接驱动板应该才有3.3V 的吧?

网友:
3.3V接到驱动板,在驱动板测

网友:
3.3V是驱动板出来的

网友:
长城代工的机器多半都是电容容量漏液,还有程序爱坏

网友:
谢谢各位,驱动板短路了  已经更换通用驱动板,问题已经解决了!

网友:
呵呵!这是灯管漏电造成的,先把灯管还点在说,不然你在怎么修也好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