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驱动一直安装不了

楼主(2015-06-12):
昨天做了个系统之后驱动就安装不上了

网友:
是不是版本不兼容。换个版本看看

网友:
用的GHOST系统吧?如果换其它版本驱动,驱动不了显卡的话,试试安装个原版的。

网友:
所以做GHOST之前一定要备份驱动芯片才万无一失啊

网友:
好显卡
用DDU(Display Driver Uninstaller) 在安全模式彻底卸载显卡驱动,然后重启入系统再装试试,驱动最好在官网找

网友:
还有一个原因是坏了.

网友:
GPU有可能挂了吧!你拆开过没!

网友:
用360驱动试试,不行就是GPU的问题了

网友:
上手术台直接手术吧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实在不行,上bga

网友:
少见多怪,碰上假的760卡了吧

网友:
在某宝上买的吧? 之前一个月遇到3片显卡都是装系统就装不了显卡驱动的  一问客户全都是贪便宜在某宝上面买的

网友:
cmos放电,我前段时间也有1台这样的

网友:
驱动精录下载。安装一下,如果还安装不上。可能是显卡有点问题了。显卡是好显卡,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改的显卡

网友:
估计假卡居多

网友:
安装不上只有多试试几个系统了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  可能是系统不兼容,经常遇到  打驱动就蓝屏  进不去系统的,换个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用驱动精灵试试

网友:
换个系统看看吧。

网友:
装XP估计的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