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MBX-269 SVE151E15T待机偏小不触发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06-12):
索尼笔记本看到本子就头痛,索尼本子不好搞啊,图纸少。。。。。客户拿过来说是开不了机,插上可调电源看待机0.005感觉待机不对啊。就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估计要放在这里修了,讲解了半天客户同意留了电话,,,先把手头的事放下来看看这本子。, 索尼本子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应该在0.015左右跳变一下到0.008才是正常的,但是此机待机0.005明显待机偏小,索尼的本子短路了待机也会偏小,拆机测阻值发现没有短路的地方,3,5v电估计没有出来,,不管了先检查待机芯片tps51427,还好论坛有mnx-269图纸,直接在图纸上找,发现待机芯片主供电正常19v,基准电压都正常,但是检查3,5v电压开启信号14脚EN1和27脚EN2无电压,

顺着这个开启信号EC_WAKE_ON查找,发现这个信号是直接由ec发过来的,接着检查ec到这个芯片的线路,发现这个线路是通的,测量ec107脚也是无电压

此刻有点没有头绪了,难道是ec挂了,不可能啊ec不会那么容易挂的。。冷静哈子按照时序来检查一下,首先从rtc电路检查如图:

按照图纸找到原件检查rtc电路在不插适配器的情况下主板电池电路是正常的,然后插上适配器再检查一下rtc电路,发现插上适配器之后检查发现d19的正极+3VPCU没有电压,再在图纸中搜+3VPCU发现它还给ec供电,怪不得3,5v开启信号没有电压呢,ec供电都没有,继续找+3VPCU电压是怎么来的,找到了一个5脚芯片如图:

原来这个+3VPCU电压是由这个5脚芯片转换过来的,上电测量这个芯片3脚和1脚电压都是5v,但是4脚输出电压为0v,正常应该是3v吧估计。不管了先把3脚和4脚短接试一下,插上可调电源,待机电流0.015闪一下到0.009估计这回正常了,然后按开关上电了,索尼logo出来了,哈哈好了,感觉这样短接还是不好吧!

最后再料板上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慌换上去了。。文采不咋的写的不好请高手低手多多包涵。最后附上此机图纸

网友:
和我一样,我看到不开机的,也是从这里出发。

网友:
思路还不够顺。小白级别

网友:
5V和3V 可以直接短接》》

网友:
说得很好,学习了

网友:
PU103这个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?修到好多了?

网友:
谢谢分享,刚好也在修这个机器一样问题,

网友:
I have a sony SVE14, main code MBX-276. If it play moves then shutdown.. Can someone help me?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 学习了

网友(2017-12-26):
说是小修。楼主也是功底深厚呀。学习了

网友:
修得不错,加分

网友:
查RTC电路感觉有点多余了,既然EC没发出3,5V开启就该查EC条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