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41S 键盘 触摸

楼主(2015-06-12):
  HP 4441S 版号 11243-1  键盘 G  H 开始 ...... 有些键用不起 以为是键盘问题换了一个 *脏话*不行啊 触摸也有点不好使  是EC的问题吗

网友:
键盘接口打值,如果没有明显短路,可以更换EC试试

网友:
我晕是 换了EC不行而且还很慢 刷了个BIOS后又好了  真是个杂碎啊

网友:
看下按键板,有些是按键板按键漏电了,键盘有些键就不起作用

网友A:
有时触摸板不正常也会影响键盘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时触摸板不正常也会影响键盘的

是啊 触摸就是不咋正常 时能用时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 触摸就是不咋正常 时能用时不能用

这故障你遇到过吗

网友:
那你的意思还是刷BIOS 才好的 不关EC问题

网友:
检查键盘接口打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