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M主板黑屏,蜂鸣器反复一声短音,求指点维修 ...
联想L-iG41M主板黑屏,蜂鸣器反复一声短音,求指点维修思路!

楼主(2015-06-12):
联想L-iG41M主板,上电自动开机,cpu风扇转动正常,供电正常,但蜂鸣器发出二声连续短音,过一段时间蜂鸣器一声短音,此后蜂鸣器每间隔一段时间一声短音,始终黑屏。一声短音,短音我觉的很自检通过的一声,但有有解释不通啊。已经是最小系统了。求指点维修思路!
cpu

网友:
内存试过了吧 换有就是看看跑什么码

网友:
每家的自检都不一样,最好还是测试卡看跑码

网友:
有一声响表示自检过显卡 了,如果还不显示请检测VGA接口信号线,及北桥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谢谢给位提醒! 跑过码,没跳几个码,然后就停在“d9d9”,说明书上没查到什么含义。网上有说“D9”是内存问题,但我也换过内存的,查过内存主供电1.5v。 还没查“VGA接口信号线,及北桥是否正常”,是条路,去试试看。

网友:
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喜欢断线,一个是G33 一个是G41

网友:
6楼说的,记下了,多谢

网友:
量量CPU有没有空焊啊,没有打个南桥试试呗

网友:
量量USB空的5V供电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