卸下桥 凭什么断定桥好坏

楼主(2015-06-12):
主板不亮,cpu假负载没PG. 测南桥没+1.2vsb,卸下产生+1.2vsb的芯片,发现是到南桥的+1.2vsb短路,待机南桥不烫,周边的小东西也不烫,晒上松香烟长久都是白白的,触发后桥上边的松香烟才慢慢消失。奇怪短路了咋不大热呢?卸下桥,主板不短了。拖平桥,桥也不短啊。按下图对应的桥的点测的,

芯片上 +1.2vsb与GND有250多的阻值,更让人不解的是图中 蓝色的点大多不相通,彼此有或多或少的阻值。桥上的芝麻电容也都不短。细看桥有点鼓包,按常规蓝色的点都是+1.2vsb,都应该相通才对啊,是不是我又报废了一个桥。

网友:
假负载上面有时候并不准确

网友:
高技术多去了深圳,我看了半天还没看懂

网友:
这个确实有点高深

网友A:
桥肯定报废,还有桥拆了 你还敢通电?...

网友:
你确定拆下桥不短  那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不用在纠结  直接换吧 现在桥坏的也不少

网友:
经验丰富还是胆大?

网友:
桥坏的换个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肯定报废,还有桥拆了 你还敢通电?...

万用表测芯片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