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DS2没有CPU供电问题

楼主(2015-06-12):
碰见过很多的H61主板没CPU供电,都没修好过。

内存供电:

桥供电:

1.05V:

0.95V

CPUPWROK:

DRAMPWROK:

CPU核心供电:

CPU供电IC是ISL95836,已经确定没有问题(拆掉18pin电阻后电压可以出来)

测SVID 有关系的引脚,5,6,7 是1.06V。

大神们说H6X芯片组的CPUPWROK信号发给CPU后CPU才发出SVID,然后芯片才工作产生核心供电。

现在问题是这个CPUPWROK信号PCH也已经发过来正常,CPU的1.05V和0.95V都有了,
那么还需要什么条件才出CPU供电,或者说才出SVID呢?

网友:
你根据笔记本6系列时序来  台式机这板子修不出来了,

网友A:
刷BIOS试试,你这测量点不一定正确。有图纸和点位的话,贡献出来多好

网友:
这个得换供电芯片

网友:
测下25M起动了不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跟你问题一样
条件基本都查了就不出CPU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试试,你这测量点不一定正确。有图纸和点位的话,贡献出来多好

测量点没问题,两块一模一样的主板,故障如出一辙,另一块以前是有时会出CPU供电,拆了CPU座子跑线跑出来的点。

BIOS刷了无用。

网友B:
没发出SVID之前都已出供电,你的没供电请检查反馈及电流检测、设定脚。

网友:
这样的板真的不好修

网友C:
电管芯片部分,只要供电正常,EN正常,反馈(设定)正常。那么就会出供电,这个供电不是CPU真正需要的,只是个预设供电,一般是0.9V或者1V左右。CPU真正的供电,是桥发出时钟,CPU_PG,DRAM_PG给CPU之后,CPU才会发送SVID信号给电管芯片,电管芯片根据要求,发出适合CPU的真正核心电压。我建议你还是重点关注CPU电管部分,供电,EN,反馈,BOOT自举等等,是不是真的正常了,必要时候可以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楼主bios刷没    要不吧u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哎,看样子难搞了。没图纸就更玩完了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还好修一点,最近修到梅捷的  昂达的  都是RT8859M的芯片,都是不出CPU供电,,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,主芯片和驱动芯片都换新的了,还是不出CPU供电,,郁闷中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没发出SVID之前都已出供电,你的没供电请检查反馈及电流检测、设定脚。

可以把18脚接地的电阻拆掉,不装CPU也能出CPU供电,1.1V
如果拆除电阻还是没有CPU供电,需查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以及反馈等。
如果拆除后有供电了,说明是SVID没过来。按时序往前查就可以了

原帖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3065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把18脚接地的电阻拆掉,不装CPU也能出CPU供电,1.1V
如果拆除电阻还是没有CPU供电,需查芯片的供电 ...

同样,手上一块技嘉 H61 ,第一次开机有CPU供电,跑一段代码就掉电,再开就没CPU供电了,楼主加把劲弄出来吧!

网友:
顺便说一下,拆掉电阻能出电压不能作为判断芯片是好的依据,G470 我试过

网友(2016-05-26):
看看I0的PWROK对不对 发出的PWROK1对不对

网友:
查CPU供电的引脚!!!

网友:
现在的先主板的不好搞哪

网友:
我修的都是无开启,Q8、Q9这2个小管子坏

网友:
额  还没怎么看明白    思路上来说工作条件满足 就会出电压  不出不是芯片坏就是后继短路

网友:
刷一个BIOS试试

网友:
碰见过很多的H61主板没CPU供电,都没修好过。

内存供电:

(62.21 KB, 下载次数: 0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6 上传

(76.72 KB, 下载次数: 0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6 上传

桥供电:

(111.36 KB, 下载次数: 0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6 上传

(57.61 KB, 下载次数: 0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6 上传

1.05V:

(85.82 KB, 下载次数: 0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6 上传

(61.46 KB, 下载次数: 0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9 上传

0.95V

(91.41 KB, 下载次数: 3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7 上传

(57.31 KB, 下载次数: 0)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 2015-6-12 14:47 上传

请问高手CPUPWROK从哪里来的

网友:
我比较幸运,遇到几个都搞定了,不过故障点都不一样

网友:
结果怎么样

网友:
供电IC的9脚电压正常吗?

网友(2016-06-25):
芯片的VR_PG有么    1.点多  技嘉很少SVID出问题的 。  不出CPU电压  先刷个BIOS试下。

网友:
不出cpu都有与bios有关吗

网友:
我感觉是芯片换了换一个看看

网友E:
楼主问下 SVID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期待你的精彩继续

网友:
现在修的怎样 了

网友:
直接的换个电源芯片

网友:
谢谢你的一路解答 eee

网友:
这型号实在不好啊

网友:
换电源芯片不行,会不会是桥的问题,我也有一块没有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管芯片部分,只要供电正常,EN正常,反馈(设定)正常。那么就会出供电,这个供电不是CPU真正需要的,只 ...

同意。拆电阻出电压并不代表电管以及周边原件、线路一定是好的。

网友:
ROCPWRGD,,,这信号有查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问下 SVID是什么信号

你还是去培训学习一下吧

网友:
遇到过,当时是换IO修好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