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8205和51125 芯片怎么代换

楼主(2015-06-12):
需要改那个电阻 谢谢指点

网友:
对着pdf看脚位是不是一样吗

网友:
看图纸  有些好像是可以直接代换的

网友A:
你换上去看看线性电压有没有输出,有就直接断开13脚,另外看看RT8205带什么后缀,有的是通过18脚S5-ENABLE开启的

网友:
重要脚位也就几个吧  1 6  PIN  待机3.3V 5V开启  8 17  PIN 是3.3V 5V 限性  4PIN  是个什么模式设定 还是频率设定  我也忘记了 13PIN  是限性的开启   16PIN是芯片的主供电 还一个就是PG    看一下这些脚位就好了

网友:
直接代换 可用

网友B:
这两个芯片不可以直接代换吗?51125A和51125是不是一样的啊?

网友C:
能代换?楼主成功了告诉下

网友:
这两个芯片,直接替换就好了。

网友:
不可以代换的啊

网友:
能代换成功吧,成功说下吧

网友D:
主板上的芯片18脚不控制就可以代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同型号的吧。

网友(2015-07-15):
可以代换  试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主板上的芯片18脚不控制就可以代换。。。。。

哦  明白了   代换了一次成功了  也是再网上看的  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代换?楼主成功了告诉下

能代换   有专门将这两个芯片引脚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上去看看线性电压有没有输出,有就直接断开13脚,另外看看RT8205带什么后缀,有的是通过18脚S5-ENABLE ...

嗯  好的   明白了

网友:
看图纸,一般可以直接换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芯片不可以直接代换吗?51125A和51125是不是一样的啊?

51125和51125a可以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