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点开关电源

楼主(2015-06-12):
我这有几个大功率开关电源 1400W  电源工作一段时间久自己停止 过会再开还能用  这是什么故障啊

网友:
风扇转动正常吗?有时会过热保护的啊。

网友:
先拆开看一看,有无明显的故障点,比如鼓的电容,开焊的点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没有明显现象 也是很奇怪有时候 转个一两天才停一下有时候几个小时一停 郁闷啊  明天没事了上图大家瞧瞧

网友:
             如果是旧东西,又没有明显坏元件,且又是时好时坏。你可把电路板下掉,用放大镜检查一下大功率元件焊脚,看是否因长期工作(热涨冷缩原因致使)脱焊?如有,补焊后再试试。

网友:
电源保护呀,,,,,,,,

网友:
保护什么啊  过热?

网友:
     如果是旧东西,又没有明显坏元件,且又是时好时坏。你可把电路板下掉,用放大镜检查一下大功率元件焊脚,看是否因长期工作(热涨冷缩原因致使)脱焊?如有,补焊后再试试。

新电源  环境温度高 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》?

网友:
500W以上的电源结构比较复杂,难修............

网友:
看看是吧是这个L3  问题啊

网友:
楼主这个线圈不像烧了,烧的颜色是黑的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想这中电源从那里入手啊

网友:
L3是通常双线并绕,由于楼主的机子功率较大所以线径较粗,采用在磁环上分段绕线,采用两种线色方便区分彼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