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70用电池近系统黑屏

楼主(2015-06-12):
三星R470客户拿过的用电池能正常开机,用适配器进系统就掉电了,6个330换了NEC,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了,但是拔掉适配器就黑屏,但用适配器没事,单用电池能开机,但是进系统就黑屏,系统换过了。。。求大神指点下

网友: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背光没有.

网友A:
是在S0 的状态下黑屏的吗           -----交流学习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没换好,或搞掉了什么东西??

网友:
是暗屏把!黑屏没遇到过,暗屏是屏上供电问题

网友:
换屏试过没有,联想E420有这问题是屏不良引起,可以先代换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在S0 的状态下黑屏的吗           -----交流学习一下

是的,单电池进系统就黑屏,用电源没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单电池进系统就黑屏,用电源没问题

现在修复了吗?是电池电压问题,还是其他问题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修复了吗?是电池电压问题,还是其他问题啊?

还没呢。。。

网友:
查出是什么问题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