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收到十来个电脑电源,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。不接主板也是一样求救啊

楼主(2015-06-12):
有时候能开机 玩一整天都没问题 一有问题就是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几个的这样的  论坛经验说此类情况是各路肖特基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问题。  我就拆出来量一下5v和3v整流管型号是上s30d45cs.数字表量正常、用其他型号代替了   故障依旧没有结果,依然是有时能开机  有时就是开不了   我不明白5v肖特基。数字表反向是无穷大 ,但是用模拟表10k档量就是有260k欧,我很不解两个管都一样的状况,二极管反向不是无穷大吗,12v整流管反向就是无穷大。求高手

网友A:
正常情况啊,因为指针表10K档的电池电压是9V的。

网友B:
先看一下是否有开焊的点,再查电容..........

网友C:
肖特基就是这样的  正向压降很小的.反向会有一定的组织的

网友B:
楼主测得整流管都没问题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  那么是什么情况啊  那部分出现问题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情况啊,因为指针表10K档的电池电压是9V的。
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  那么是什么情况啊  那部分出现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看一下是否有开焊的点,再查电容..........

此故障这一批都一样了、无解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肖特基就是这样的  正向压降很小的.反向会有一定的组织的

这个不说什么了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  那么是什么情况啊  那部分出现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测得整流管都没问题.............
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  那么是什么情况啊  那部分出现问题啊偶尔又能开机 玩几个小时 有时候几天都没啥问题就是开不了的时候就怎么都开不了

网友:
什么型号用什么芯片的电源呢?

网友:
没图片,也没说板子的具体情况,光是不停的纠结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用?都是人,又不是神仙

网友:
风扇转一下就停代表有输出,但保护电路把输出的电压保护了,而且电源的型号,主动式/被动式也没说清楚,这是玩猜谜游戏吗?有5VSB,绿接地后各点电压,大电容电压值也没交待。。。。。
你的问题我看需要去求神问卜,才能给您答案.......

网友:
楼主传几张图,方便讨论.........

网友:
理论上的二极管是正向为零,反向无穷,,但这是肖特基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  那么是什么情况啊  那部分出现问题啊

可能是过压保护了,也可能是反馈电路的电阻变大了

网友:
瞎修,没看到半点维修思路,没法说

网友:
aoc牌子的,这一批网吧电源都基本一个诡异故障。有时候晚上几天都没什么问题 有时候就是开机就是风扇动一下就断电。。怎么都开不了了,过一两天又可以开机玩了。新手没有什么维修思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