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4730z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6-12):
裸板测试不插显卡板到0.8左右一会掉电,插上到1.2左右掉电,基本供电都出来了,内存和cpu换过   想问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,  机器无进水,一修本

补充内容 (2015-6-14 15:54):
bios刷了 现在开机第一次掉电 第二次就不掉了 电流和之前一样

网友:
测一下工作条件

网友:
恩  基本工作电压都出来了  一会查下所有pg看看

网友:
过来先学习一下!

网友A:
p宏基的是不是大是容啊

网友B:
应该还没有跑,电压都有了,搞个程序吧

网友:
我的G460也是不显的时候就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宏基的是不是大是容啊

这个机器没有大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还没有跑,电压都有了,搞个程序吧

恩 正想试呢  装程序的电脑 坏了 还没修呢。

网友:
要是pg的话早就掉电了,应该是显卡虚汗了

网友:
刷BIOS  放电 鸿基很多放电就好了·

网友:
估计是显示新片坏了

网友:
待机新片坏 也回这样

网友:
最后再刷BIOS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48503-1-1.html看看这个案例看看能用的上不

网友:
这个北桥问题多点

网友:
看看风扇是不是堵了,如果是,好有可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坐等楼主修复,分享下。。。

网友:
所有供电的都出来了吗?

网友:
希望楼主搞好分享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内存拆了也是一样,刷完bios后现在不掉电了

不掉电了,现在电流多少?

网友:
换bios试试

网友:
bios  换过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掉电了,现在电流多少?

不给他修了  客户同意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给他修了  客户同意换板

呵呵,能换板最好,省了好多事

网友:
先刷个BIOS把  排除 程序问题

网友:
条件都完全了吗

网友:
楼主 修好了吗   哪的问题?

网友:
你看看COMS电池电压多少,再刷个BIOS试试,如果还不行再风枪加南桥吹一下再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