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T430U 0.15掉电求助

楼主(2015-06-12):
一台联想T430U  版号A0LV3MB8F0  REV:F   独显  电流0.15掉电  掉电之后自动触发 之后还是掉电 测量了 CPU供电没有出来 测量  26  19 20脚  电压瞬间正常  VR_ON 万用表测量瞬间1.0V (不知道是不是万用表没有反应过来),请教大家 接下来我应该查的有哪些条件呢

顺便附上图纸和bios

网友:
还是电压没出全

网友:
怎么没高手回复一下

网友:
前面的电压还没有呢,CPU确定出不来啊,

网友:
你看下测一下CPU的电压

网友A:
不要再按以前的传统时序修了,要按现在的7系列新时序修了,查PWROK\APWROK\PROCPWRGD等等……。

网友:
查VRON,电压如果正常,刷BIOS,查drmpwrg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再按以前的传统时序修了,要按现在的7系列新时序修了,查PWROK\APWROK\PROCPWRGD等等……。

谢谢黄老师的指导,我有一块不出CPU供电导致掉电的 是APWROK没出 被人为拆了2个电阻 装上就修复了

网友:
掉电一般是CPU供电问题,这个问题在台式机上面也常常出现的,有时候CPU和座子接触不好就会这样,掉电然后重启

网友:
不要只盯着cpu电压,其他的也看下出完了没有

网友:
是不是CPU的问题,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修好了更新一下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,是不认CPU

网友(2016-08-31):
楼主   这台机子是先有3  5V    还是触发才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