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SM EX1920修复

楼主(2015-06-12):
这台三星EX1920,外表显得有点旧,应该是用了好几年了,LED的,但做得那么厚,不注意,还会以为是LCD的。
故障现象,通电后,指示灯不亮,屏也不亮,按键无任何反应。
拆机:

三星的机子,很多都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。液晶远程老师上课给我们说过,“你们不要光想着换板,以后的板子,集成度会越来越高。旧机器,当然能找到拆机的二手板子,当是新机器时,你就不好找到板子来更换了,所以要下苦心,尽量修复好每一片板子。”

目测板子,有一个电容已经鼓包,提供给升压部分的一部分元件周围,板子已经给高温烧得变色。
上电测量:5伏为4.14V,ON为3.25,BRI(我估计是亮度的意思)为3.3V,提供给升压部分的二极稳压管一端,电压为37.6V,而且其中一电阻已经很烫手,明显升温过高。

网友:
楼主没编辑完阿

网友:
可以看出,这5伏供电是因为那个鼓了的滤波关系,电压不够。
先把这个10V1000的电容换掉了,换成16V1500.
上电测量,5伏已经变成4.88.提供给升压部分的二极稳压管一端电压变成28V。
那个原来发热的电阻,已经不再升温。
上屏测试,已经正常点亮。
通电拷机半小时,装机交货

网友:
这相片怎么了,好像放到水里了。

网友:
下面这个电容就是鼓包损坏的电容,10V1000

这个是出现问题后,高温造成变色的地方

这个是因为5伏电容损坏后,影响到的电阻,温度会在通电后,变得很烫

这次维修,让我感觉很惊讶,因为我的印象里,提供给升压板部分的电压是12伏才对。
故障没修复前,这个电压是37.6V。故障修复后,是28V,上屏点亮之后,是26伏。
很奇怪,可能是我学习分心了,这个没有掌握好。

网友:
没换5V偏低反馈电路就提高输出电压 28V是空载电压 26V是带载电压有压降

网友:
照片的质量不好啊····感情没有看清楚啊。不过标注的那个红色的圈圈看到是一个电容

网友:
遇到鼓包的,会很快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