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载] 精品之华硕P43S 板号K43SV系列上电无显 电流0.9 不过内存 通病秒杀

楼主(2015-06-12):
机器外壳型号:PR04JS  ver:P43SJ

板号:K43SV rev.3.0

症状:上电内外无显,不掉电,电流0.9-0.95-0.9(左右)停滞不动。示波器测试内存数据线波形为垂直闪波(瞬间停止)。

机器配置:I5 HM65平台  英伟达N12P-GV-B-A1独立显卡(也有采用AMD显卡的)。

遇到此机器症状一样者,直接刷BIOS。(官方3.0以上版本请不要刷,刷上之后跑码正常,有二次跳变,但是内外都不亮机。原因为与显卡BIOS无法匹配)一下提供本人提取修改过的版本。定义为2.0版本吧。请大家遇到这样问题果断刷BIOS。目前本人已经秒杀3台这样的故障机。其实此机器还在保修,但是本人接到的都是教师标配上课机器。教学使用保修时间太长,建议焊接BIOS芯片的时候用锡箔纸包住触控板左按键, 防止过热损伤按键,影响客户到售后保修。)

BIOS型号:winbond 25Q32BV。   BIOS文件

ASUS P43S 板号K43SV不过内存电压0.9不动

网友:
机器拆开了 售后都不保修了 不用包了

网友:
高手就四不一样

网友:
有一台赶紧试试  现在BIOS出问题真多

网友(2015-07-31):
还没遇到过这现象的这款机器  先下来收藏

网友:
看样子挺不错的,收藏一下

网友:
我的1.380了,也是bios问题吗?

网友(2015-09-13):
楼主经验十分丰富,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BIOS

网友:
刚好遇到一吧,但机器型号不同,板号相同,

网友(2015-10-27):
现在机器bios这么爱坏,不跑马第一反映肯定先刷个BIOS 先

网友(2015-12-13):
谁有显卡的bios啊

网友:
赶紧刷个压压惊

网友:
我的是K43SV 4.1能用吗

网友(2016-02-25):
我这是电流1A,内存SM总线能抓到波,加焊过显卡还是不亮,刷下试试吧

网友:
版号相同 故障一样  刷了楼主的BIOS  电流现在到1.15了  还是不亮屏

网友(2017-05-09):
刚下载了,我的内存排阻没有波形,希望能行

网友(2018-03-20):
刷了还是一样,看样子不是所有的都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(2022-08-27):
复制我的条子你不说明下吗?是不是想把号给你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