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240gt-md 1g显卡核心电压

楼主(2015-06-12):
手上一n240显卡,上电几秒后风扇狂转,核心电压0.9v无,阻值为2欧,有时能开机,只要能开机用几小时都无问题,电源ic是up6161s14。求指导求图纸

网友:
这个显卡是哪家代工的啊

网友:
不是MSI的吧

网友:
我有图纸,你要的话可以找我传给你,QQ22815215,不过这个卡我建议放弃,GPU的问题,所有的这个卡都有问题。

网友:
不知那家代工的

网友:
这卡很鬼,用铬铁加热核心供电电容或电感那一块,不然电吹风猛吹那一块到一定程度就能用,关机停二三个钟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