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观察放大镜的问题

楼主(2015-06-12):
我想买个头戴的放大镜,主要是在焊接小芯片时解放手的,兄弟们有用过的给推荐个呗。

网友:
淘宝找,修手表的那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维修一般使用的是体式显微镜 放大倍数5-40倍比较适用不同的主板,这个比头戴的高端多了

不是高端不高端的问题,我的手有点抖,不用放大镜,小芯片老是对不准,吹的时间长了pcb又坏了。就是想问问有谁用过头戴的不用手拿的放大镜,把手解放出来好干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高端不高端的问题,我的手有点抖,不用放大镜,小芯片老是对不准,吹的时间长了pcb又坏了。就是想问 ...

淘宝头戴式式的,不缺钱台式的

网友:
我看过,有一大片镜片的有两个镜筒的,不知选哪种,有用过的给说说

网友:
淘宝我看了,有大镜片的有2个小镜筒的,有用过的给推荐下。台式放大镜没法干活

网友C:
用手持放大镜、大号夹子、直角尺组装,简单、实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手持放大镜、大号夹子、直角尺组装,简单、实用

牛人呀,可惜我想要个能使用工具不碍事的,比如用风枪是还能观察的放大镜

网友:
TB上不是有放大镜多功能架子吗?应该合适你用吧

网友:
修手表用的,那种不是吸住眼睛的

网友(2015-07-15):
花了50多买了个头带的,还是不  方便

网友:
修笔记本不用放大镜吧   又不是焊手机的零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