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502维修

楼主(2015-06-12):
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供电,和屏的升压电路哪个现出来 现在机器有DUANG的声响,没有显示,屏的PPVOUT_S0_LCDBKLT升压没有,

网友A:
图纸发上来帮你看一下吧,你发的图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发上来帮你看一下吧,你发的图不清楚

网友:
高压后的电容,屏线,屏幕也检查下看看有没短路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下

网友:
PPVOUT_S0_LCDBKLT后出来受芯片控制

网友B:
楼主,这个不是的,这个是雷电接口的,屏升压的是在58页,仔细测下条件吧,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?修好了分享一下

网友:
等待结果,学习学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这个不是的,这个是雷电接口的,屏升压的是在58页,仔细测下条件吧,

这个电压也没有的,  他要什么情况下有啊,还是说这个可以先不管它,58页的EDP_BKLT_PSR_EN没有,是哪里的问题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压也没有的,  他要什么情况下有啊,还是说这个可以先不管它,58页的EDP_BKLT_PSR_EN没有,是哪里 ...

只能一路找过去,没别的办法,

网友:
谁有820-3662的图纸和点位啊?

网友:
看不清楚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开机有声音,PPVOUT_S0_LCDBKLT电压没有,,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暗屏,你仔细看下,,,前面有管子 没导通,公共点电压没过来,升压芯片自然不能升压

网友:
没搞好,已经拿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