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85通病

楼主(2015-06-12):
通电不亮机,然后主板电子电压低于2.5v,换新电子也是马上被拉低。发现二合一桥表面右下角有一个电容腐蚀掉。测量一下短路了。果断用钳子钳掉,,,这已经是遇到第三台了。这样就修好了。。。。。估计是他通病,好多帖子也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小电容短路  不容易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 最喜欢了

网友:
用钳子,好暴力的感觉。。

网友:
上个图最好 虽然有人发图过 但是如果是楼主发的意义就不同

网友:
不是485也是这个问题么?

网友:
g475修的不少 g485还没遇到

网友:
同一故障我也遇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