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560无触发··晶振一端有波一端无!!!!!!

楼主(2015-06-12):
Y460  不触发的
示波器测IO晶振一端有32.768波形,一端没有,IO供电正常,更换了个IO,换了好多个晶振,晶振谐和电容也更换过,测量晶振到IO的线也没有发现断线。BIOS也刷了下还是不行。
这会是哪里的问题····各位大师指导下    感激不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晶振只有一端有波正常哦,修到好多机子都是一端有波一端没有,不要纠结这个了,查其它方面吧

网友:
正常的查其它 的触发条件吧.

网友:
正常的  以前俺专门测过的  很多机器都是只有一端有

网友A:
有的晶振就是单脚的吧,是不是的啊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晶振就是单脚的吧,是不是的啊??

EC的晶振没有单脚的吧,确实测到很多只有一个脚有波,但也是正常的。楼主跳过这里,查11+1吧

网友:
一般EC的晶振两端有0.1V左右的压差,就说明时钟正常。

网友:
有的机器的晶振只有一个脚有波形,这属于正常

网友:
没 波的 那一端有 电压 吗  , 没电压的 话  如果 不短路  不 断线  , 就查下 那个  晶振 两脚之间的 那个 M o
的 电阻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同求!!!

网友:
学习了,还遇到过,下次要看看了

网友:
lZ精辟啊,学习了

网友:
查其他条件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不考虑晶振,就按不触发来修吧。

网友:
你看下电路图吗  另一端不是接地的吗?    你是看下EC的条件吧

网友:
可能是桥问题

网友:
示波器啊,测BIOS

网友:
RTC的问题吧

网友:
还是转移阵地吧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