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等离子这样了,请大神们看看这是什么问题。

楼主(2015-06-12):
(图片)

网友:
屏线或者说说屏

网友:
检查一下屏上的供电,逻辑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屏幕的右逻辑板有问题,看看线和电压正常吗。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什么的

网友:
这阴阳脸看鬼片合适

网友:
屏的问题不大,应在线路上检测。

网友:
     没修过 不懂逻辑版

网友:
看屏线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貌似是驱动板坏了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看看。

网友:
驱动板板主IC虚焊

网友:
主板到下面边条的排线接触不良,松下等离子通病

网友A:
声明一下,松下的等离子是没有逻辑板的,逻辑板的功能是跟主板整合在一起的

网友:
清洗故障相对应地方的地址板连线试试。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这不是 屏幕 坏了吗

网友:
应该是屏问题

网友:
屏连接线的问题

网友B(2015-07-12):
引用 网友A:
声明一下,松下的等离子是没有逻辑板的,逻辑板的功能是跟主板整合在一起的

谁说松下等离子没有逻辑板的,你修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谁说松下等离子没有逻辑板的,你修过吗?

松下自己生产的有逻辑板吗,你修过松下等离子吗,只有屏卖给别的厂家才带有逻辑板,我的意思是不是没有逻辑板,是松下牌的等离子电视是把逻辑板的功能跟主板合二为一了,懂不……

网友:
换个屏线  试一下吧  换个屏线这样的话 屏的事情
    也许 驱动板检查一下

网友:
屏线问题最大

网友:
看看xy板上的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