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1A 进水不触发IO要满足哪个条件

楼主(2015-06-12):
联想Y471A 进水不触发IO要满足哪个条件  35V都正常,IO供电也正常

网友:
IO 型号是KB390QF A1

网友A:
你所说有3V、5V是指EC待机还是南桥的待机,如果是南桥待机正常,请检测109脚是否有高电平,按开关时115和117脚是否有101跳变,无跳变表示EC坏。如果正常测量6脚是否有3.3V,如果没有表示桥条件不正常或者桥坏。

网友:
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acin 这些都要满足的吧

网友:
还有RTC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所说有3V、5V是指EC待机还是南桥的待机,如果是南桥待机正常,请检测109脚是否有高电平,按开关时115和11 ...

  徐总 都说的这么好了

网友:
不触发的完全是按照时序就就可以了
论坛有好多时序的介绍 比如

网友B:
lid  好像也要满足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id  好像也要满足吧

兄弟 厉害  真懂  其它的即使都满足    没有LID都TMD扯淡

网友:
lid 正常的有3.3

网友:
看时序条件,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所说有3V、5V是指EC待机还是南桥的待机,如果是南桥待机正常,请检测109脚是否有高电平,按开关时115和11 ...

115和117没得跳变老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15和117没得跳变老师

没有跳变    EC那边进水的话  就先仔细看看EC周围有没有断线   没有就换EC先看看   拆下来看看下面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能不能拍个IO地方的图呀,谁有感觉有掉件

网友:
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acin  lid

网友:
ACIN 只有2.6V正常吗

网友:
2.6V应该是正常的吧,为高电平

网友:
供电 时钟复位,bios lid

网友:
这个EC的时钟是哪两角呀

网友:
查ec条件 3.3供电 rtc电路 触发电路

网友:
slp_s4# 这个短路,我晕,桥IO都拆了还短,应该是板层短路吧怎么搞

网友:
EC不触发,查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acin、LID#,nbswon,等等
(122 Bytes, 下载次数: 2)

网友:
EC 的 6 大条件 是否满足

网友:
EC 的 6 大条件 都满足了没

网友:
首先的有待机 然后再说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