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d

楼主(2015-06-12):
板号是K42DR MAIN BOARD REV.2.2 南桥218-0697014框里的电阻多大的3个
三极管
是什么型号。进水机器都烂掉了。谢谢各位师傅帮一下
板号
进水

网友:
只有找点位图看了

网友:
找图纸自己看吧

网友:
希望有一样板子的帮你看下 其实 要是确认是三极管可以找个先换上试试

网友:
可以换上去试试 不会怎么样的

网友:
图纸什么的估计没有,在论坛找找看有没有点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