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S刷机后一直显示正在搜索。。。

楼主(2015-06-12):
朋友有台5s要出售 叫我帮忙清资料, 我就itunes刷了

刷完以后 发现  插卡一直显示  正在搜索 ,   插着卡的时候   紧急电话 也无法呼叫。  ,  卡拔掉 可以打 紧急电话。  无数次插卡拔卡 偶尔会有几秒钟的信号,然后又会变成 正在搜索 。。。 imei查询过是已经解锁的机子。。。

请各位老师,师兄帮忙。。。

网友A:
基带没问题就是信号方面的问题,插卡看有没有运营商,有就修发射,无先接收后发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带没问题就是信号方面的问题,插卡看有没有运营商,有就修发射,无先接收后发射

设置里有“运营商”  但是不显示名字。。。

网友B:
刷东西 也会这样吗    会不会是基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东西 也会这样吗    会不会是基带?

新入行

刷东西是什么意思。。。?

网友C:
截图吧。。。关于本机也截图上来,怀疑调制解调器固件,空白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截图吧。。。关于本机也截图上来,怀疑调制解调器固件,空白。。。。

图来了。。。

  运营商 只有卡插进去的那几秒有显示, 然后就没掉了。。。

网友:
看运营商,内置卡贴

网友D:
国外的机器一般不要刷机,刷过后就会搜不到信号了

网友E:
你确定是已经解锁的机器,可是我查询还是俄罗斯的运营商啊

网友:
有锁的机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确定是已经解锁的机器,可是我查询还是俄罗斯的运营商啊

本身是合同机,但是已经解锁了。

网友F:
有锁的机子会提示  无效sim卡。。。和这个情况不一样吧

而且付费imei服务都查到已经解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国外的机器一般不要刷机,刷过后就会搜不到信号了

为什么么,我刷了很多机子 就遇上过这一个。。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有锁的机子会提示  无效sim卡。。。和这个情况不一样吧

而且付费imei服务都查到已经解锁了

你可以找个这个运营商的sim卡装上去看看咯

网友:
时间调好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可以找个这个运营商的sim卡装上去看看咯

主意是好主意,只是不太现实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拿出来看看  虽然解锁了 不带表主板里面没有 内置卡贴    如果有就拆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截图吧。。。关于本机也截图上来,怀疑调制解调器固件,空白。。。。

空白的什么问题,咋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