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假PFC到底有没有作用?

楼主(2015-06-12):
我拆过4个电源,发现4个,只有一个是真PFC,三个都是假FPC。
我把这个图片,发到一个液晶电视维修群里去,有一位维修群友说:一般人不懂好坏,认为重就是好的,所以一些厂家只好做了假FPC来加重量,其实现在技术发展了,重不重,已经不能说明一个电源是好是坏的标准了。我想请教大家,这种说法有道理吗?

网友:
对于同样采用被动PFC的电源,一般来说重的做工用料较好..............

网友:
PFC就是功率因数校正.要说作用还真的是可有可无.有他能用,无它也能用.不过从节能环保来说 是需要它的,对于以重量来判断电源质量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,主动式PFC电路和同步整流技术的发展,已经可以让电源的重量变得很轻了.当然,同样方式工作的电源,正如楼上兄弟说的一样。越重说明用料越扎实.当然不能有配重的成分在里面.

网友:
pfc只是垄断行业的一个强制措施,米国是电力公司补偿到家门口的,我们只能自己掏腰包为电力公司买单,这东西不管主动被动都费电,被动的可以直接甩掉这部分,主动的就没办法了

网友:
小型化,轻量级已是发展驱势,不可违抗。

网友:
看不到铁坨里的线圈就可能假的

网友:
要测一下当用这种电源工作理,看电网的波形有没有干扰,有没有杂波,如果有,那么这是真骗人的东西,如果没有,这是为了产品让客户接受的策略

网友:
但一般来说我拆过这些ATX电源,真的PFC通常真的比假的PFC重,不过要拆开拿一下PFC就知道了。假PFC里面通常是水泥的,真PFC里面的铜线,所以真的PFC会重一点。

网友:
假PFC很多,便宜坑D....

网友:
假货横行,什么都有假的

网友:
PFC 就是消费者买单,XX局收益的事

网友:
现在几十元就买一个的电源,有这个只起配重作用的pfc好卖呀!

网友:
对于用户来说,这东东没用

网友:
其实直接导通就行了吧,PFC可不用也能运作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