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57M V1.1 开不了机

楼主(2015-06-12):
联想IH57M V1.1 开不了机
开不了机

网友A:
要先查下待机供电
luxiangli1988
待机供电有3.4V 是正常的吗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先查下待机供电
待机供电有3.4V 是正常的吗

网友:
待机有那就是触发电路有问题,拔掉4PIN供电试试看是否短路

网友:
你的不开机时不跑马还是不触发???

网友:
描述问题太笼统啦,,LZ能说些清楚吗,,,,,开不了机???(不跑码or不触发)

网友:
看图说话 楼主 图呢

网友:
图片已经上传 各位帮助分析下什么原因

网友:
加焊PCH,bios刷,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0763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