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n68跑c5

楼主(2015-06-12):
跑c5直接换去内存槽上面的八角 7120就好了.还有见过一个m2n68是CPU上面有根信号线断了。
华硕

网友:
这算一个经验 下次遇到就注意一下

网友:
没过程,好简单

网友:
换掉7120??????7120 坏了,就没有内存供电,,还能跑马吗???

网友:
不懂的地方太多了,看来还得好好看看~~~

网友:
这要很细心才能发现了

网友:
这种板桥坏的多啊.碰到7120坏了也是运气

网友:
7120坏了就没供电了,还能跑c5,不懂,只有可能是7120坏了引起供电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