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8LT 不触发

楼主(2015-06-12):
主板:华硕M4A78LT
故障现象:不触发
介绍完,直接说故障原因,不触发,脑子里浮现出,AMD的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,3VSB ,RMRRST,南桥第二个待机1.2v,RTC电路不参与触发,然后是触发过程,开机排针-IO-南桥-IO-绿线,然后开始测量,开机排针,电压3.8V
有点高,经验告诉我,根据以往维修的经验,开机排针要么是3.3V,要么是5V,(这里走了弯路,经验害死人啊)先不管吧,看看后面的条件是否正常,只听说过待机偏低不触发,没听说过待机偏高不触发的,找到进IO的脚位
,有高低高跳变正常,IO到南桥有高低高跳变正常

南桥不发出SLP_S3#,不正常

RSMRST#高电平,正常,由于前两天刚修过这块板子是自动上电,今天又遇到不上电,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关系,哎,还是认认真真修吧,哪有那么多通病啊,,会不会是桥坏了,不发出SLP_S3#,没有BGA,还是老老实实查查别的吧,越绝的不对劲,对了,开机排针电压是,3.8V

那么 3VSB呢,说到这里,赶快去找 3VSB产生电路,是由LDO 线性稳压器1085转换得来的,仔细看下面,少了一个电阻电容
至此真相浮出水面,3VSB去了很多地方,其中就有 RSMRST, 跳帽,触发信号 等等…………,赶紧找块料板换上电阻电容,再量开机排针电压,变为3.4V

赶紧触发开关,一路跑亮

估计要是有BGA就会干桥,冲动是魔鬼,望大家引以为戒,3VSB不能偏高,开机排针电压要么是3.3V要么是5V,好了,该说的都说完,各位看官们,觉的还可以的话,就请高台你们的贵手,给小弟加分,以后会陆续发帖子。还有几个就不发了,32.768KHZ晶振的问题可真不少,随说AMD芯片组32.768KHZ不参与上电,可是会影响复位,会影响关机,强制关机,短接开关4秒,影响第二次上电,真是奇葩了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谢谢了,觉的还可以的就加分吧!!!谢谢了

网友B:
开机排针除了3.3V跟5V,还有其他的电压的,我上次那个MSI Z97的开机排针就是4.69V,我修了很多片都是这个电压,标准电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开机排针除了3.3V跟5V,还有其他的电压的,我上次那个MSI Z97的开机排针就是4.69V,我修了很多片都是这个电 ...

4.69V,这个跟电源有关吧,跟表的误差也有关,但是我这个问题是,暂且开机针电压不管,但是3VSB,确实偏高了,至于不触发,我感觉应该跟待机带电源好信号,有关吧,是不是这个RSMRST#只能为3.3V,高了,南桥就保护了,不发出SLP_S3#,这是我个人的理解,总之,谢谢你的支持与厚爱

网友C:
楼主。分析的不错。修板子思路顺序,对新手维修特别有帮助。

网友A:
neco 我怎么山寨了??我想知道

网友:
觉的不错,就加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。分析的不错。修板子思路顺序,对新手维修特别有帮助。

觉的不错,就加分吧

网友D:
LZ那电阻有什么用?高0.4v就不触发,原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LZ那电阻有什么用?高0.4v就不触发,原理?

那个电阻是分压用的,这个1085是可调的,至于高了0.4V就不处罚,应该是和RSMRST有关了,这是我分析的,不知道正常否,还有RTCRST也是3.3V,觉的不错就加分吧

网友E:
維修技術不賴,這裡掉件的電阻和电容应该是连接1085 本身ADJ电压调节引脚的,其电阻本身起到分压反馈调节3.3VSB电压值大小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維修技術不賴,這裡掉件的電阻和电容应该是连接1085 本身ADJ电压调节引脚的,其电阻本身起到分压反馈调节3.3 ...

是的,你说对了,只是你说山寨我就不懂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4.69V,这个跟电源有关吧,跟表的误差也有关,但是我这个问题是,暂且开机针电压不管,但是3VSB,确实偏 ...

RSMRST#信号电压偏高的话,主板开机触发应该会保护,AMD芯片组主板不触发跟RSMRST#信號电压和南桥旁边的25MHZ晶振工作波形状态有联系。

89757A -5 25MHZ是SATA模块控制器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neco 我怎么山寨了??我想知道

随便写的,不用介意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RSMRST#信号电压偏高的话,主板开机触发应该会保护,AMD芯片组主板不触发跟RSMRST#信號电压和南桥旁边的2 ...

你不要误导别人,南桥旁边的25M晶振是给南桥内部的SATA控制器提供时钟频率的,别误导别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阻是分压用的,这个1085是可调的,至于高了0.4V就不处罚,应该是和RSMRST有关了,这是我分析的,不 ...

可调和固定输出1085区别就在于某引脚多两个串联电阻分压条件输出端电压值大小,这里电阻掉件应该会影响3.3VSB电压输出反馈检测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要误导别人,南桥旁边的25M晶振是给南桥内部的SATA控制器提供时钟频率的,别误导别人

多谢指导,让我重新复习一下以前学的知识。

网友:
        分析得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.69V,这个跟电源有关吧,跟表的误差也有关,但是我这个问题是,暂且开机针电压不管,但是3VSB,确实偏 ...

是的,表的误差在于本身内阻大小不同。

网友:
兄弟很不错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阻是分压用的,这个1085是可调的,至于高了0.4V就不处罚,应该是和RSMRST有关了,这是我分析的,不 ...

是和RSMRST有关系,RSCRST信号在INTEL芯片组主板中也是参与开机触发待机条件之一,同时也有发往南桥工作。

网友:
觉的还可以的,就加分吧

网友F:
修过这么多华硕的主板,我觉得华硕AM2 AM3是比较好修的,G41是最难修的,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修过这么多华硕的主板,我觉得华硕AM2 AM3是比较好修的,G41是最难修的,,,

G41最难修??我感觉英特尔双桥好修,单桥不好修才是真,觉的还可以的,就加分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G41最难修??我感觉英特尔双桥好修,单桥不好修才是真,觉的还可以的,就加分吧

华硕 的本来就不好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华硕 的本来就不好修

华硕,随说不好修,有点位还可以了,那些二线 三线没有图纸,更没有点位,那才叫真的不好修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华硕,随说不好修,有点位还可以了,那些二线 三线没有图纸,更没有点位,那才叫真的不好修

我看到华硕我就软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我看到华硕我就软了

我以前也怕,不过怕归怕,还是要修的,觉的不错就给我加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也怕,不过怕归怕,还是要修的,觉的不错就给我加分吧

好贴必须加分,礼尚往来

网友:
进步神速呀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    比较冷静

网友H:
待机电压高也会导致啊 长知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待机电压高也会导致啊 长知识

觉的不错就加分吧,你的支持是我发帖的动力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好

网友:
呵呵,,,不错的维修,,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,,,我看LZ还是条件没有查全哦

网友I:
维修还没见过那两个电阻没装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维修还没见过那两个电阻没装的。

不是没装,而是掉件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好  又学到了

网友J:
那个 串联的店主 估计是人为搞掉的,导致RMSRST#偏高 不触发。

网友:
楼主又给我分享了经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那个 串联的店主 估计是人为搞掉的,导致RMSRST#偏高 不触发。

确实是人为的故障,可能是在运输途中,碰掉的

网友K:
1085 1117 的第三脚反馈电压 少电阻肯定不行的

网友:
很给力,技术不错。

网友:
思路不错 啊!学习了  谢谢楼主分享!

网友L:
IO到南桥测的那个信号?

网友:
我又学习了一个经验,维修这类主板还的考虑电压是否偏高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K:
1085 1117 的第三脚反馈电压 少电阻肯定不行的

是的,这里电阻主要起到3,3VSB输出反馈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IO到南桥测的那个信号?

PWRBTN#信号,点位图中的OR11是这个信号上拉电阻。

网友M:
还好心静能回头来查,要是浮躁的估计桥挂了!!

网友:
这也很想到   能分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还好心静能回头来查,要是浮躁的估计桥挂了!!

谢谢班长的支持与厚爱,谢谢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觉的不错就加分吧,你的支持是我发帖的动力

好的 好的 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随便写的,不用介意。

呵呵 大家和和气气的多好啊

网友:
修板还是要认真+细心,谢谢楼主分享,以后注意这种故障

网友:
学习了   望高手多多发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了,觉的还可以的就加分吧!!!谢谢了

还不错 加分了

网友(2015-07-31):
  我今天的板, 跟你一样的, 但是自动上电的

网友:
待机电压徧高也会不开机,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有可能是其它电压监测电路认为过压而不上电的

网友:
3.8V就确定待机有问题  不错  如果是我肯定干桥

网友:
一波三折,学习了

网友:
是3.3V拉低了

neco -2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N:
电压高一丢丢为什么不触发,,,就高了0.3V

网友O:
那么牛逼的技术  教教我吧

网友:
这个以前好像有个帖子是直接在IO飞线的,问题可能是不一样,不过我有一块这个板子不加电的  有时间我也找出来 看看是不是和楼主的情况一样

网友:
好技术,学习了。。。

网友P:
楼主分享下AMD芯片组触发电路工作条件吗?

网友:
不是3.3V拉低,而是3.3VSB待机电压偏高导致主板不触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41最难修??我感觉英特尔双桥好修,单桥不好修才是真,觉的还可以的,就加分吧

单桥真得不好修,故障最高的就是这个桥,还死贵。双桥同时出问题的很少,价格也便宜,换个GB南桥很便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楼主分享下AMD芯片组触发电路工作条件吗?

AMD芯片组触发电路工作条件就是RTC和南桥旁边25MZ频率晶振不参与待机和开机触发,3VSB ,RSMRST,南桥第二个待机1.2v是本身触发电路工作条件之一,其中待机1.2V是3.3VSB经过MOS管或专用芯片转换得到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N:
电压高一丢丢为什么不触发,,,就高了0.3V

应该是RSMRST 高了,导致保护了吧,个人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那么牛逼的技术  教教我吧

我还是个菜鸟呢,大家互相学习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  很细心  值得鼓励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RSMRST 高了,导致保护了吧,个人理解

嗯, RSMRST信号工作电压过高也会导致IO芯片内部程序保护无法工作。

网友:
如果是我  我就直接上BGA  了   一般3.8V我都不会怀疑

网友:
如果是我直接干桥了,LZ真有心啊!

网友:
真对。我们有了“好”东西,总是对它太过依赖,甚至达到了迷信的地步。
相反我们对于最简陋的万用表越来越远离了。

网友:
待机偏高,不触发,学习了。

网友:
掉件,其实不用测试这么多的,到手排查一边就找到了

网友:
华硕都只电阻坏

网友:
嗯 不错 学习了  帮你顶一下

网友:
楼主,我手中有一片相同的板子,可是IO与时钟IC都不见了,能帮忙看看IO和时钟IC的型号吗?谢谢!

网友:
我的PCB 版本是:REV:1.03
型号: M4A78LT

网友:
好厉害的感觉

网友:
会看图真好啊

网友:
很少遇到换晶振好的啊

网友:
人多智谋广,学到的不少

网友Q:
华碳台式机主板RTC电路不参与触发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嗯, RSMRST信号工作电压过高也会导致IO芯片内部程序保护无法工作。

RSMRST是IO发出,不是IO收到,有没有搞错,不要乱回答了,以免误导别人了徐良

网友:
看来我理解错误,谢谢指正。

网友:
一般io芯片损坏的话,导致rsmrst信号工作电压偏低故障引起比较多。

网友:
外观检查很重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华碳台式机主板RTC电路不参与触发吗?

这个具体要看什么芯片组类型主板,INTEL型号系列RTC电路一般参与开机触发。

网友R:
今天发现上面1117串联的电阻掉件了,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为1.3V这里,开关针也在1.3V这里,具体原理没弄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,这里电阻主要起到3,3VSB输出反馈作用。

问下上面电阻掉件,今天输出显示才1.3V,具体原理懂么 请教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R:
今天发现上面1117串联的电阻掉件了,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为1.3V这里,开关针也在1.3V这里,具体原理没弄明白

输出电压偏低一般是串联电阻阻值变大引起或1117输出脚对地阻值短路引起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输出电压偏低一般是串联电阻阻值变大引起或1117输出脚对地阻值短路引起多。

是上电阻掉件,导致没有ADJ反馈。输出为1.3V

网友A:
引用 网友R:
今天发现上面1117串联的电阻掉件了,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为1.3V这里,开关针也在1.3V这里,具体原理没弄明白

可以这样理解,1084 就是个可调的LDO 线性可调稳压器,2脚通过一个电阻反馈1脚,1脚再通过一个电阻接地,就形成了分压,1脚的电压影响2脚 的输出

网友R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样理解,1084 就是个可调的LDO 线性可调稳压器,2脚通过一个电阻反馈1脚,1脚再通过一个电阻接地, ...

很好奇一件事就是,今天我碰到上电阻掉件,输出1.3V这里,根据VOUT=VREF*(1+R2/R1)得出 因为掉件R2比R1这时候应该为0所以只有输出VREF 1.3V这里,但是我在想如果把掉件的两个脚直接用导线相连,R2比R1不是无穷大,但是分母又不能为0,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好啊

网友:
有思路就好!!!!!

网友:
华硕机子最不好修了要点位图还要图纸累

网友:
  楼主不细心啊、。那么明显的地方一眼不就瞅到了么、。

网友S:
路过,学习了,请问一个问题,P8B75-M LX华硕主板触发后不跑码,求思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很好奇一件事就是,今天我碰到上电阻掉件,输出1.3V这里,根据VOUT=VREF*(1+R2/R1)得出 因为掉件R2比R1这 ...

直接用导线连接相当于O欧姆电阻,其输出电压等于VREF基准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路过,学习了,请问一个问题,P8B75-M LX华硕主板触发后不跑码,求思路!

能触发不跑码的话,可以先查下各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路过,学习了,请问一个问题,P8B75-M LX华硕主板触发后不跑码,求思路!

请问,复位有了么?有复位不跑码,直接先刷个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过这么多华硕的主板,我觉得华硕AM2 AM3是比较好修的,G41是最难修的,,,

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情哦,我华硕G41弄好这个,明天又出那个问题,算了,还是直接给他换板吧

网友:
不错哦。数主分析不错,为什么不分享你的图纸和BIOS呢

网友T:
来晚了,不能评分了,现在正好在学习主板维修,谢谢楼主的案例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来晚了,不能评分了,现在正好在学习主板维修,谢谢楼主的案例,学习了,谢谢

我也是新手,共同努力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。修板子思路顺序,对新手维修特别有帮助。

网友:
很棒的维修帖,学习了。

网友:
电压高折磨一点楼主都注意到了,经验丰富啊,

网友:
都是高人,大家都快来看高人啊····

网友:
这板子修的午呀

网友U:
做维修你不插测试卡吗?如果你插了测试卡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。

网友:
楼主耐心不错。要是我早就做桥了

网友:
应该是RSMRST 高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U:
做维修你不插测试卡吗?如果你插了测试卡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。

好吧,你牛逼,插上诊断卡又能怎么样,又不是没查,3.7V,待机灯也是正常的,你是恶意灌水把

网友U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你牛逼,插上诊断卡又能怎么样,又不是没查,3.7V,待机灯也是正常的,你是恶意灌水把

大哥:这是讨论问题你就说是灌水,那别人说你瞎修你不要投诉别人。

网友V:
楼主历害呀,3VSB 电压不正常 能影响不触发,我也是看了你的才知道呀!支持你!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,,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

网友:
过几天就到老师这里一年了,虽然学了很多东西,但是还不能独立修板,惭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大哥:这是讨论问题你就说是灌水,那别人说你瞎修你不要投诉别人。

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啊,算了,说多无益

网友:
修机容易 发帖不易   今天分完了 明天来加
徐总说过  AMD实时时钟晶振不参与开机会引起不跑码或者档代码

网友:
很奇葩的情况,以后得注意点

网友(2016-01-24):
引用 网友V:
楼主历害呀,3VSB 电压不正常 能影响不触发,我也是看了你的才知道呀!支持你!

因为这里开关针电压是电阻经3.3VSB上啦工作的,所以会导致主板不触发。

网友:
这里开关针工作电压出现异常的话,也会导致IO芯片对应触发工作条件无法满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今天发现上面1117串联的电阻掉件了,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为1.3V这里,开关针也在1.3V这里,具体原理没弄明白

你说的应该是上啦电阻掉件,如果是下啦电阻掉件的话,开关针和1117输出电压会偏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