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UJITSU LH531 不充电

楼主(2015-06-12):
今天接了一台FUJITSHU机不充电,客户换了两个电池还是一样。。我就用示波器打了BATT_CLK 和 BATT_DATA如图:

电池接口1和2脚 12v,3脚0v,4脚0.12v,5和6脚3.3v,7和8脚接地

充电芯片BQ725也换过L1电感12v
Q2MOS管5678有19v,G极12v
Q3MOS管5678有12v,G极0v
上下管也换了。。

求大师指点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真没遇到过等待解决

网友:
富士通机器修的少,图纸也找不到,

网友A:
充电芯片有问题。可以换过充电芯片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io
。。。。。。

EC 换过了。。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芯片有问题。可以换过充电芯片试一下

换了两个充电芯片了。。。还是一样

网友C:
L1电感12V?,是你打错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1电感12V?,是你打错了吧

没打错。。插电池是12v。。。没插电池是3.3v

网友:
抓一下下管的G的波看看

网友:
测下总线电压是不是3.3,还有电容,二极管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