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440,最后换板子了

楼主(2015-06-12):
前两天来了个联想L440,I74代,来的时候是插上电源,0.25A,有短路,拆开,第一次拆这种新本子,键盘就很烦人的,框往上推,有5个小螺丝,拆开了一看,都是新接口,新PCH,EC,大一点的芯片都灌胶上图, 无线网卡都比现在的小, ,裸版各种摸,35V芯片烫手,1225C,报价订货,两天到货,吹上,还是一样的现象,难道芯片坏了?再试一个,吹上还是一样的,蒙圈了,把上官都去掉,还是一样,再把芯片去掉,就好 了,看来还是芯片有问题,都不敢相信了,顶了两个都是坏的,不可能啊,平时也订过,从来没有这样的啊。最后客户着急说换板子,没办法了,换板子吧,没给我研究的机会啊。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啊,呜呜

网友:
先要找图纸

网友:
上淘宝网上买这个型号的图纸

网友:
芯片发热的原因有好多 不单是芯片有问题就会导致的啊

要是有时间可以对照图纸查下

网友:
在论坛找了下,好像没有L440的图纸

网友:
负载大了芯片也会发热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对不起楼主的手机,这么牛B的手机,这么烂的技术。线性电压有短路1225C肯定会很烫了,首先打3V和5V的对地阻值,如果正常的话线性3V一定对地偏低。

网友:
换板也赚钱,这待机高也不一定好修,EC和桥的问题大一些。

网友A:
待机发烫,有些是开启信号被拉低,有些线性短路,也有pwm短路的。你只是一直在换芯片,有没有用吃饭的家伙测量过,判断具体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发烫,有些是开启信号被拉低,有些线性短路,也有pwm短路的。你只是一直在换芯片,有没有用吃饭的家伙 ...

机子看起来好像有进水,最后那张图,芯片边上白白的

网友B:
我也有一台L440 BIOS有密码,这破机子好像密码在IO里。要不坏板卖给我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一台L440 BIOS有密码,这破机子好像密码在IO里。要不坏板卖给我。呵呵

换板子了   板子客户拿走了   要么还真行

网友C:
3v5v芯片发烫很有可能是ec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v5v芯片发烫很有可能是ec有问题

这个已经不知道了,经验不足啊 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,客户还追的急,没研究

网友(2015-08-06):
1225c 周边3、8、12、13、18脚有电容 对地值有量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