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实地维修 纬创 Foose 07236-SB 保护隔离 3、5V待机

楼主(2015-06-13):
不卖关子直进主题:实地保护隔离、待机3\5V维修。含金量几乎为零,老鸟略过。新手可以了解一下。

板号:纬创  07236-SB  Foose
故障现象:无待机
维修部位:保护隔离、3/5V待机

拿到板后目测待机芯片处无明显掉件,有维修痕迹。充电芯片被拆掉了!焊盘拖得很平。(最不喜欢焊QFN封装的芯片了)首先公共点打值OK、各大电感打值OK。没有充电芯片姑且直接19V接到公共点上电。待机电流0.00不对,这个电流在这款机器上估计线性已经产生了。打开图纸恍然大悟
(疑问,为什么EN_LDO还没有开启线性就会产生呢)

看样子不受控吧。

看来EC要发出ALW_ON需要满足EC几待机供电、时钟、复位并且读取BIOS然后检测适配器或者触发开关。

上面我们提到过的这个板的充电芯片被人拆掉了,一般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是由充电芯片发给EC的。由于芯片已经拆掉了直接看图:

看来BQ24745/MAX8731可以代换。随便找助教申请了一枚MAX8731开始艰苦艰苦焊接(引脚不爱上锡

经过检查确认无空焊后接好可调电源,电流0.002没有变化。随手测了一下公共点电压和隔离管PU33的G极,都是18.7V!看来是小电流公共点。

要使PQ33导通首先需要PQ44导通使PR399和PR405两个电阻形成分压,PQ44受控于芯片的ACOK由MAX8731A_REF上拉。这个信号也同时改名为ACAV_IN(适配器检测信号)送到EC。测量ACOK 0V!现在开始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和芯片如何才能发出ACOK信号。

AC适配器检测输出脚,当ACIN大于REF的一半时,内部的MOS管开漏输出ACOK。
首先测量REF,没有电压,继续追查来源。

由芯片的内部结构图可以看出,REF来自于VCC经过内部的4.096V稳压器降压得到。

测得26脚ICOUT也就是VCC脚(由于途中使用的是BQ24745而我用的是MAX8731)并没有电。继续对照MAX8731的数据手册来测量吧。(引脚名称不同功能相同)

只要芯片满足DCIN主供电就会由内部的5.4V稳压器自动输出5.4V的LDO。5.4V给VCC供电,最后输出REF(4.096V)。
经对照发现VCCP就是LDO有5.4的电压输出,但是VCC没有。

看图发现PR30(DY)没装,估计是按照BQ24745的设计方案是不需要这个电阻的。反正现在使用的8731就不去纠结那么多了。

在PQ30处补上一颗0欧姆电阻后上电。电流刹时间0.13!呀!挂了。(估计是待机芯片)
用手一摸烫!先不去理他,测一下公共点,已经恢复正常,PQ44的G极1.8V ok!继续修3/5V待机吧。打值3V线性对地25,5V线性对地0。记得之前打过值的啊,电感、MOS管G极、线XD是正常的,现在怎办么就挂了呢。拆掉芯片再打无穷大。
思考一下之前没有EN,现在EN正常了芯片却挂了(EN正常会使PWM驱动器开始工作)。灵光一闪想到老师讲过的烧芯片的原因。便再次打开图纸继续排查可以原因。

变成电容了!一定是助教!几番确认外围元件没有问题后,并更换芯片后心惊胆真的插上电源(心中再想会不会再烧!)电流一路0.1--0.53呀!自动上电了。一定是好了。测量PWM 3、5V已经正常。

附上示波器波形图片:

(3、5V上管G极)

(3、5V电感前端)

(3V电感后端)

(5V电感后端)

(3V上下管G极双通道)
由于此板只是修保护隔离和待机所以不能亮机。图纸和点位论坛大把的有,我就不上传重复资料了。

网友:
OMO,一楼预留

网友:
实地出来的就是牛啊!

网友:
你这三3v与5v电感前端的图上错了吧,前端应该是0-19v的矩形方波

网友:
是我自己看错了,你发帖都喜欢把文字说明放后边,不习惯呀。不错,基地培养了人才出来。

网友:
基地的基本功就是扎实,人才

网友:
有示波器修3,5V就是方便啊

网友:
理论功底扎实,温书一样。真正在脑中记下这些东西好难。

网友:
实地的就是厉害,学习维修这要换是看修的实物多不多,理论够不够

网友:
有图分析就是好      好文章学习了    楼主强悍

网友A:
看来基本功还是要学会  多学习下看开机时序

网友:
修的很不错呀。太厉害了。

网友:
虽然看不太懂但是会努力的

网友:
老鸟都不一定分析得你这么详细

网友:
基地学员都很牛X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基本功还是要学会  多学习下看开机时序

是的,时序很重要

网友:
寮地都是能修会写的高手。

网友:
太叼了。。发现你们现在修机

网友:
怎么还是实地

网友:
这样的菜鸟厉害啊

网友:
还说自己菜我看是高手啊

网友:
恩修的不错 可以出山呢

网友:
维修有思路,修什么都不怕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听扎实的,看来有一位大神即将到来,这故障不知道到我手里会怎样

网友:
实地学习的效果就是不一样。

网友:
简直厉害啊 学习了

网友:
实地学习的就是很厉害的样子!

网友:
有图分析就是好 好文章学习了

网友:
基础很重要啊 啥时候我能把基础 学会呢

网友:
(119 Bytes, 下载次数: 3)
实地出来的就是牛X我也想去实地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快成为高手了,加油!

网友:
多看看贴,也是一种学习啊。

网友:
有耐心就是好哈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。

网友:
(119 Bytes, 下载次数: 0)
实地出来的就是牛X我也想去实地学习了

网友:
现在高手是越来越多了。。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啊 !看了你们的维修经验 ,在努力学习中,支持楼主

网友:
膜拜啊 真心的 实地我制定得去

网友:
实地的基础就是厉害

网友:
现在高手很多了

网友:
看晕了我,不是太懂我会很努力的

网友:
学习一下 怎么专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