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V星770T C45(7388)不复位通病检修

楼主(2015-06-12):
家里的二奶机罢工了,经查是主板V星770t c45坏了,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,经查内存1.8V正常,查VDDA25没电压,通病U60(型号PSA95k,应该是内部编号,其实是UP7707)坏了,直接用个贴片4147
二极管
跨接1脚和5脚,大功告成。但是VDDA有点高了,3V,罢了,再坏直接扔了
复位灯常亮

网友:
这样的维修牛!!!

网友:
你这样可是谁烧CPU的赶脚,对CPU是个考验

网友:
这给CPU供电的吧,这个管子都顶得住?

网友:
我经常这样修

网友:
这电压高了 会烧 U ,楼主还是找个换下吧

网友:
3.3变2.5 随便找个三极管装 导通电压是0.7的硅管就好了啊

网友:
这个2,5V电压升高、你的CPU就升天了

网友:
这个地方一坨坨的 是上面情况 5脚的UC吗

网友:
电压太高了,估计CPU要升天哦。。老火老火

网友:
VDD2.5有些高了这个真心有些操心哦,,,土豪就随意咯哦

网友:
接两个二极管电压不是降下来了吗,

网友:
艺高胆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