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NON I P2780喷墨打印机提示出错

楼主(2015-06-13):
   一台CONON  I P2780的喷墨打印机,前几天客户说已经打电话号给我,说这台印机打印出来有一条线一条线的。感觉好像没有墨水似的。客户自行加墨水进去,没有多大的效果,当时能用,他没有过多留意。
   现在的情况是打印机提示出错,驱动已经重新装过了,但没有效果。
   怀疑是数据线出了问题,也换新了,但涛声依旧。
  这前修过一台也是佳能的激光打印机,提示通迅错误。将硒鼓拿出来,再出力放进去就可以。这台CONON  I P2780的喷墨打印机是不是也是什么硬件出了问题,而导致了出现提示出错?
  反复用它打印了同一份文件(不能打印成功的),它提示一个墨盒安装错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我将它的墨盒取出,再装进去,反复如此,都是提示提示一个墨盒安装错误,再后来,它不提示墨盒安装错误,但提示出错。看图。
请大家帮助看一下,为什么会这样的?

网友:
进行过喷嘴测试,但没有任何内容

网友:
这台打印机有些会提示B200出错,有时会提示5100出错。我百度一下:
佳能打印一体机出现B200错误是什么原因?

墨盒触点上面有墨水,擦干净,对应的小车上的触点也擦干净,ok
回答者:
佳能打印机维修错误5100是什么意思啊????急!!!

这是因为你的移动小车的位置不对,你看打印机上显示的是不是E 3 1 还有警告灯闪   ,若是这样的,你可以把打印头拿下来擦一下,然后长按 停止/重复键 ,重启打印机就可以了
我按照上面的做了,但没有解决问题。
再试一下,它又提示有一个墨盒安装不正确
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它的连供墨水少了的原因,还是墨盒出了问题?

搜索

网友:
我再次向客户询问一下当时的情况:不久前,打印机提示墨量少, 他手头上只有黑色的墨水,他加上去了,他发现墨水去得相当快(和之前其它三色的墨水有的时候相比的结果),虽然是去得快,但还可以打印,他说太概打了30张左右。就提示出错了。

网友:
不太会修这样的机器,不过,顶下,等有人来修,

网友A:
和系统有没有关系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系统有没有关系呢?

XP与WIN7两种系统我都试过,结果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检查下墨盒, 不行的话换个墨盒试试

网友:
答打印机很少碰到
碰到也是小问题

网友B:
这问题 ,你没修过喷墨机吧,应该是连供放高了,你把墨盒触点擦干净,重新放好应该能好 ,不能好换墨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问题 ,你没修过喷墨机吧,应该是连供放高了,你把墨盒触点擦干净,重新放好应该能好 ,不能好换墨盒

喷墨印机我少修,是刚起步的,墨盒的金属触点我已经用橡皮擦擦过,也用纸擦过,但都没有一丝的改变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 墨盒坏了,HP canon  的墨盒坏的几率比较大,B200 查代码意思是 逻辑板 或墨盒问题,板坏的几率小,建议你先排除是不是墨盒问题,
排除方法如下:(佳能的这款机器 你在驱动菜单里面看看,应该可以设置为仅黑色,或仅彩色来打印,)
1,你在驱动里面设置为仅黑色,然后把彩色墨盒取出来,看看还报错不?如果报错说明黑色坏
2,设置为仅彩色,然后拿出黑色墨盒看报错不?这样就可以排除是黑色 还是彩色墨盒坏了,
如果两个都报错  有可能是 两个墨盒都坏了,
换墨盒不行 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

网友:
5100  错误 一般是 连供的输墨管 没固定好,拉住字车后  会报错 5100,从新固定后,开关机 后一般就不会报错了

网友C:
看图片,连供里面的墨水确实太少了,  加完墨水 如果还是 报错墨水少,一般在开机状态下长按 停止键 5秒,打印机就不会报错了,

墨水去的快,是不是你的连供外置储墨仓  放置的位置 过高了,

网友:
设置为只有黑色的,无法识别彩色的。
我用另一台的同型号的打印机的墨盒来测试是否是输墨管出了问题,但还是提示出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图片,连供里面的墨水确实太少了,  加完墨水 如果还是 报错墨水少,一般在开机状态下长按 停止键 5秒, ...

多谢版主的指点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换黑色和彩色墨盒,还是不行就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了,修这种机器没意思的,报价高了顾客还不如贴点钱买台新机器

网友:
你这里有两个问题:一是B200错,报是:VH(水平) 检测错 橙灯/绿灯交替闪10 下[B200] 更换打印头或主板这个错,指向打印头与主板,二是5100报的是字车错,这里也涉及到打印头这块。另外 ,电脑还报检测不到一个墨盒,从上面两点看,这个机器由于对墨盒加水,可能造成墨盒损坏,字车损坏,如果要维修的话,先要更换一个检测不到的墨盒,如果还不能解决,再更换字车。但维修成本就比较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