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\ECS 精英\H61H2-MV V:1.0 通病是内存VDDSPD断线 亮机提取BIOS

楼主(2015-06-13):
主板\ECS 精英\H61H2-MV V:1.0 通病是内存VDDSPD断线
内存槽 主板背面线路较细,容易烧断,从ATX电源槽3.3V处飞一条粗些的导线即可。

001 板号 H61H2-MV V:1.0

002 BIOS 芯片 25Q32BSIG

003 BIOS 版本 Version 2.15.1236

004 BIOS 界面

ECS 精英 H61H2-MV V1.0 25Q32BSIG

网友A:
没看到LZ飞的线啊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LZ飞的线啊……

不好意思,板已经给客户了,没拍照,你就字面上解理吧。

网友(2017-07-14):
主板\ECS 精英\H61H2-MV V:1.0 触发5秒断电重启 刷新BIOS程序 OK!

网友(2018-05-03):
问一下3.3v飞到哪啊,我这好几块这种板子,

网友:
其实我主要是想问一下VDDSPD在哪?我这个cpu供电有个场管坏了,不触发,拆掉之后就跑码3b,查了下供电内存供电不太正常,昨天量的我记得是7.2多和2.4,今天再量就变成了5.49和1,7,但是还是3b

网友:
ECS H61H2-M17 跑码3b不亮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48452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这个贴就是我这个板子了,有点懵圈,因为我另一块同型号的板子内存电压比这个还要高一些都能亮

网友(2021-08-11):
下载中 看看能不能  起死回生

网友(2021-10-06):
正好我这来了一块坏的,不过这条线没问题,试下bios

网友(2022-04-15):
顶了 刚好有个这样的主板 先刷个BIOS

网友(2022-10-06):
顶了 刚好有个这样的主板 先刷个BIO

网友(2024-04-28):
谢谢 手边正好一个坏版 刷刷看

网友(2025-05-11):
顶了  刚好能用上 官网都没有了  打不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