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61MLC加电掉电

楼主(2015-06-13):
今天接一块映泰H61MLC REV:6.3主板,故障按开机键可以加电,马上掉电,再加再掉。罪魁祸首是FP6326的芯片坏,导致没有CPU_VCCIO(1.0v)电压输出,UP1625P没被开启,CPU没有电压。所以掉电。
现有CPU_VCCIO(约1.0V)再有VR_EN(约2.0V)开启UP1625P本人表达能力差,勿喷最后
附上读出的BIOS

索泰H61MLC REV 6.3.rar

网友:
图图或许更直观点吧

网友:
图纸发上来分析一下,,还没见过那个FP6326,,是干什么的!!

网友:
FP6326 映泰的H61大小板都用 FP5321 带换过

网友:
我手里有个和你的是一样的现象CPU电压也没有 ,不过内存也没电压,现在找这个图纸和点位图那,

网友:
那个FP6326,,是干什么的!!

网友:
楼主上份图纸上来让我们小小白学习学习

网友:
修好就是硬道理

网友(2015-07-28):
楼主问一下 具体是哪个6326 供电

网友A:
FP6326,CPU管理的芯片吧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P6326,CPU管理的芯片吧????

FP6326 不是CPU管理的芯片

网友:
内存旁  CPU旁都有这6326   换哪个

网友:
手里一同型号板,6.5的,上cpu无电压,但不掉电。不上就有电压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北桥供电ic么 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