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老师或高手 华擎N68-S3 一直出于复位状态是怎 ...
求助各位老师或高手 华擎N68-S3 一直出于复位状态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6-13):
求助各位老师或高手 华擎N68-S3 一直出于复位状态是怎么回事?诊断卡信号灯都正常,就是复位灯不正常,他一直闪亮,闪的时候大慨有半秒到一秒之间,各位高手能上图教教我在那里查复位电压,怎么查发
求助

网友:
复位灯常亮才不正常,闪一下就灭正常的呀

网友:
没复位,查查复位电路撒!

网友:
我知道闪亮一下就灭是正常的,CPU一发出信号复位灯又闪亮复位,一直处于这种状态

网友:
按时序来查吧 所有电压满足了 在干复位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