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维修成功记1:苹果4 装屏开机大电流无背光

楼主(2015-06-13):
今天收到台4代不显屏,电脑能认iTunes的机子。
晚上拆机试机,加电主板无漏电开机直接大电流,大概900ma左右 表针也停在那,摸电源有点小发热。
果断拆机看板子,无进水迹象,那先装个新屏幕试试吧,一样大电流无背光,判断哪里肯定摔短路了。
单单板子加电试试,我去,特么竟然开了,电流正常。
再装屏特么又大电流了。
初步判断 电源通显示和触摸座的某路短路了。
脑袋一热只装触摸试试,果然电流是正常的。
下手点应该是显示座相关的,ZXW经常抽风碰巧没法打开查是否断线。
菜鸟又看不太懂图纸,有的图纸跟天书差不多,果断打开China fix跟东海搜寻一系列相关的,终于找到个类似的, 大电流却有背光 ,看了秘籍,心里有点底了。

不想直接下手,毕竟要对症下药,上回看秘籍直接下手开机的板搞成小电流,因为看不懂电路图就拿个好板对比下阻值吧,果然显示座 下面的一排电容两头接地了。
烙铁头加点锡三下五除二的去掉,再测阻值跟好的板一样了(貌似一头1.8v一头接地)。
装屏加电试一试,久违的苹果出来了

菜鸟修不开机,进水机的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,失败的倒是很多,感谢那些无私分享经验的前辈们让我们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支持一下,技术的东西慢慢学吧。

网友:
哈哈 好号学习吧?我们我也是菜鸟诶?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吧?

网友:
小子很牛啊

网友A:
只会修笔记本,手机没修过,不知道修手机难度大不

网友B:
又一位大神即将诞生!           高手

网友:
经验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。

网友C:
手机是焊接难,理论简单,笔记本是理论难,焊接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会修笔记本,手机没修过,不知道修手机难度大不

我之前做跑堂的- -# 啥基础都没, 有会修笔记本的基础学手机会容易,跟会英语再学拉丁语一样,基本语法相同。
修智能机是现在和目前几年的趋势,虽然竞争压力大,但是一定要赶上捞金的浪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一位大神即将诞生!           高手

我是看过你的几篇实地的帖子, 一篇一个大跃进,真的比我厉害好多~共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机是焊接难,理论简单,笔记本是理论难,焊接简单

手工只能靠练,熟能生巧。看不懂图纸修手机会很蛋疼。 深有感触,我现在就蛋疼着。

网友:
其实不要想的太复杂,店里修手机师傅英语、图纸啥的一点不懂,都是拿万用表一顿狂量啊,不管三七二十一,模块附件就那么些零件,万用表点一遍比看图纸、电路来的还快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