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530U不进系统有同样问题的吗?

楼主(2015-06-13):
接到一个三星530U,就是进不去系统,硬盘没问题,bios以刷,问题依旧,板号是BA41-02040A,只能看见win7的标识在呼吸,没死机,集显I5,就是不进系统啊,有没有同样问题的,或者已解决的,求分享经验,,

网友A:
楼主装的系统是GHOST的还是安装版的,是XP还是WIN7或是WIN8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装的系统是GHOST的还是安装版的,是XP还是WIN7或是WIN8?

你说的我以全试了,就差uefi win8 没试了,硬盘随便挂到哪个机器都是好的,换硬盘也一样卡在windows图标,不是系统的问题了

网友:
这机器带了一个小固态的,GHOST系统容易出错,制作还原
原来的正版系统

网友:
遇到过台式机和你一样

网友:
换个内存好了,你也试试吧

网友:
先要排除所有的外设,然后USB 网卡,声卡,

网友:
看有人说带了固态硬盘  遇到过固态坏不进系统的 把固态取了就好了

网友:
怎么 不传 几个 BIOS 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