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207wfp显示花屏

楼主(2015-06-13):
显示花屏,全是竖线,渐渐显像,但不能显示

网友:
是戴尔机器吧,把故障最好拍图看看

网友:
换根屏线试下

网友:
换屏线,不行的话换屏试了。

网友:
屏线或者屏坏了

网友:
这个现象有三个原因,驱动板,屏线,和屏,通常情况下是触动板上主IC虚焊造成的!

网友:
屏的问题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