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插槽的A14脚对地短路那里坏了啊!

楼主(2015-06-13):
是V星的945GCM5板子!IO  网卡    声卡拆了还是短路!PCI总线打值正常!SPI 总线打值正常!USB打值正常!难道不通电他是短路状态!通电了就不短路了???

网友:
还有南桥呢

网友:
那是待机3.3VSB短路啊!烧鸡就好了

网友:
LS说的很对

网友A:
烧鸡多半是烧不出来了。楼主拆了这么多了,,还是拆南桥吧!!

网友:
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南桥吧 是打雷引起的吗

网友:
不通电都短路,那要是充电的话,那就是爆炸现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鸡多半是烧不出来了。楼主拆了这么多了,,还是拆南桥吧!!

烧鸡?不可能了,这是死鸡了

网友:
南桥?USB阻值正常哦

网友:
A14脚待机电压     IO 网卡   都全拆了   剩下的就南桥了         我建议还是烧鸡大法   调节还是3V    电流整到5A 烤    应该不到30秒钟  罪魁祸首就出来了   小心手被烫到起泡哦

网友:
南桥挂了 。

网友:
烧机不会啊!是不是用恒流可调电源烧的啊?

网友:
烧机电源不会保护的吗??

网友:
好像有些桥 坏了 usb阻值是正常的。。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