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加电不亮机,二修机。

楼主(2015-06-13):
刷地BIOS,前店家刷的,接收后感觉还像BIOS的事,准备下载个刷个试试。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给个建义

网友:
这样说等去说我,我病 了,你是第二个医生,我就是头痛一样,鬼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没积分下载BIOS所以刷几个贴。。。现在下载下来刷了还不行,电流跑0。45不过U换过CPU还是不行,

网友A:
y400???先刷bios啊

网友A:
  所有电压都正常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y400???先刷bios啊

刷过了无果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有电压都正常了没

正常。。无头绪。。

网友:
换板吧,不好整

网友:
换板烧钱啊。。这个要能修好还能赚几百大洋。。要是换板。。。报不上价去。

网友:
来个大神给个头绪该如何下手。。。

网友B:
  电流 跑到 多少 啊  ,  CPU供电出来没有 , 有没有测过 条件啊 只是一味的刷 BISO  能解决什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流 跑到 多少 啊  ,  CPU供电出来没有 , 有没有测过 条件啊 只是一味的刷 BISO  能解决什么

电流0。45无控制输出。。。内存桥显卡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流0。45无控制输出。。。内存桥显卡电压都正常

桥有没有出 PROCPWRGD 信号呢   桥收到的  PWROK信号正常么

网友:
你还是换板比较好    具体情况你都不说能帮到你的不是蒙到就是猜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