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6850 进系统黑屏

楼主(2015-06-13):
故障现象是开机自检有轻微乱码。不装驱动进系统正常,装上驱动重启过滚动条就黑屏。供电都正常,bios刷过,GPU,显存加焊过,显存都换到第5颗了,还是一样。烦死了。。。有经验的说进系统黑屏是GPU坏了。。。。修显卡高手给点意见。

补充内容 (2015-8-28 16:30):
最后换GPU好了

网友:
要是真的GPU坏的话,怎么弄都是无补于事的LZ

网友A:
经验告诉我,,你应该换显卡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经验告诉我,,你应该换显卡!!

显卡别人白给的,周一把剩下3颗显存也换了,还不好找废板换GPU。还有一个GTX650花屏,周一Linux定位显存换掉试试

网友:
淡定,LZ 显卡坏了又何必纠结

网友:
一般是GPU坏了`不过你还带花屏`显存也有坏的`我还扔着两张没修`想发基地重植看看`

网友B:
手上也有一张V星的HD6850,之前是进系统装驱动一切正常,跑鲁大师3D或者甜甜圈花屏...显卡各电压均正常,判断为核心可能虚汗,加焊核心之后出现进系统正常,打驱动就黑屏...我想应该还是核心的事,核心应该坏了!AMD显卡核心一般是不容易虚汗的...LZ你说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上也有一张V星的HD6850,之前是进系统装驱动一切正常,跑鲁大师3D或者甜甜圈花屏...显卡各电压均正常, ...

今天8颗显存全换了,还一个鸟样。这种黑屏就是GPU坏了

网友:
进系统黑屏一般是GPU坏了。显存坏得少。

网友:
核心坏了,没有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。。。

网友:
显存加焊看看。

网友:
估计就是GPU问题了,

网友:
看看RGB正常不,正常就是gpu

网友:
换GPU吧,买个全新的吧,可能结果也还是这样,,,楼主可以买个全新的回来做试验

网友:
GPU坏了,这种的要换了加焊加不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