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关于GA-H61M-S2P-B3无CPU供电的问题

楼主(2015-06-13):
手上有一块无CPU供电技嘉H61的主板,型号在标题上,测VCC供电5V,开启1。05V,,我想问下下面这个图里面的信号是什么意思,正常多少V,还是芯片坏了?第三个图27脚是0V,28脚是4V,顺序标错了!

补充内容 (2015-6-22 12:23):
订了个CPU芯片订了好几天,现在这主板CPU电压出来了。集显电压没出,主板没时钟,没复位,我想问下HM6X主板是先有集显供电还是先有时钟,复位?哪个现出来的?大神请回答!

网友A:
图纸发上来,,帮你分析一下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发上来,,帮你分析一下!!

你看下,没有CPU电压

网友:
根据你说的,,你看看27,28,29,30,脚应该电压是一样的!1,2脚电压应该一样都为12V,,你说的EN,和VCC都正常。27脚电压不一样,就追查这条线路!!

网友B:
兄弟修好了吗?我的也是这样,CPU供电只有一组有电压其它没电压,测27脚无电压,查找线路没点位,在主板上扫了几圈没找到DR47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修好了吗?我的也是这样,CPU供电只有一组有电压其它没电压,测27脚无电压,查找线路没点位,在主板上 ...

我CPU电压有了,现在没集显供电,换了个芯片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 不出CPU供电  EN  供电都正常。 还没有测到你所说的脚位

网友C:
既然CPU电压已经出现,那么根据时序,CPU电管13脚的VR_RDY经过转换变成SYS_PWRGD,发给H61桥,然后桥得得到PWROK,这个PWROK一般是IO发出的,也可以是3.3V上拉4.7K电阻直接给(不过这种设计很少)。得到这两个信号后,H61桥发出全板时钟信号和总复位信号,同时还给CPU发出CPU_PG信号和DREM_PG信号。
当然,这里的前提条件是:
1,桥正常
2,桥供电正常
3,总线正常
4,32.768K和25M晶振起震有波形。
好像没什么了,高手补充~~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既然CPU电压已经出现,那么根据时序,CPU电管13脚的VR_RDY经过转换变成SYS_PWRGD,发给H61桥,然后桥得得到 ...

大神,我想问下,现在CPU集显电压没有,这集显电压是什么时候出来啊 ?大神帮忙解答下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神,我想问下,现在CPU集显电压没有,这集显电压是什么时候出来啊 ?大神帮忙解答下可以吗?

一句话问你:现在用独立显卡能不能显示?

网友:
看错了,。你是全板无失踪。 集显是最后才出来的先不用管他。根据时序先把其他的修理出来再说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大神,我想问下,现在CPU集显电压没有,这集显电压是什么时候出来啊 ?大神帮忙解答下可以吗?

6、7系列芯片组,核心显卡是在过了内存之后,才会出电压,而且电压不定,根据核心显卡负载,来自动调整电压的大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6、7系列芯片组,核心显卡是在过了内存之后,才会出电压,而且电压不定,根据核心显卡负载,来自动调整电 ...

大仙的意思就是跑码过了内存之后,也就是说时钟复位都有了之后才会再有的是吧?我理解的对吗?大仙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大仙的意思就是跑码过了内存之后,也就是说时钟复位都有了之后才会再有的是吧?我理解的对吗?大仙!

是的,全板正常跑码,过了内存之后,才会出核显电压。

网友:
有没有  系统的   维修  插12Vcpu供电   不触发的 流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全板正常跑码,过了内存之后,才会出核显电压。

哦,灰常感谢大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