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显卡完美更换

楼主(2015-06-13):
第一次更换这种E40打黑胶的显卡,没有掉一个点,很成功。也没有想像的那么难

xunwei1314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技术难得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个点都不掉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第一次做E40么,这个很简单的

网友:
用热风的BGA返修台,只要把显存保护好就行了。

网友:
黑胶太难取了。楼主好功夫

网友A:
楼主在E40显卡更换前做了不少功课吧?

网友B:
   换芯片还是好弄。 上风嘴离芯片近点, 下风嘴离远点,  重植球运气就没那么好了,个人看法。

网友:
这种我换了好几个了,成功率非常低。请楼主说一下焊台的温度分别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在E40显卡更换前做了不少功课吧?

没有啊,客户要换价格适合就换啊,平时那种没打黑胶的换芯片那就没那麻烦

网友:
楼主技术太好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芯片还是好弄。 上风嘴离芯片近点, 下风嘴离远点,  重植球运气就没那么好了,个人看法。

我们用的是土炮,那有那么多温度啊,就下温用的是发热砖,上温用的是温控风枪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都碰到过,有时候很成功,有时候掉很多点,不好说,因素太多了

网友:
吕纸包了几层

网友:
高手,想知道如何完美的方法

网友:
高手如云

网友:
这个机器更换显卡还是相当简单,

网友:
要是重做就比较困难了

网友:
这,,,,,第一次还是鼓励下把

网友:
学习了,太专业了

chinafixRookie -8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主要还是温度 ,一般来说打黑胶的温度要高于不打胶的。

网友:
难得啊 空点都没有掉点

网友C:
包的也太严密了吧  会影响温度吧 包那么多  那么近

网友:
这个对于新手是有点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包的也太严密了吧  会影响温度吧 包那么多  那么近

贴上锡纸换的时候不会搞动搞掉旁边的原件

网友:
下的时候有没有上焊油

网友:
呵呵  你也贴的太多了吧  把显存贴起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显存容易冒

网友:
掉点了就难了,不掉点,那是运气好,第一回弄,有胆量

网友:
你还把焊盘没脱干净吧  ,旁边的胶我看还在呢  ,脱那个也不容易

网友:
有那么难吗?我从新值球好几个,也没掉点的,第一次250度加热,第二次275度取下,就可以,

网友:
换T61的显卡才蛋疼

网友:
多包几层锡箔纸,然后多在240度左后多搞几次!最后上260,即可取下~

网友:
说说细节呀,具体怎么操作的。

网友:
返修高 散热器容易坏..

网友:
E40超难搞的,。

网友:
修了这么多的E40 发现难点不是灌胶,难点是购买的芯片多数是翻新或者坏的,而且价格还特别的贵。这个芯片重植用不了太久的,所以一般我修这机器都是换芯片

网友:
我平时加焊油放在烤箱烤几个小时再拿出来拆也不错

网友:
这个芯片经常做价格合理就换  不过楼主 第一次 换没有掉点  技术还是可以的 但我先问一下 lz的 BGA应该蛮好的

网友:
楼主强悍   我一般在边上掉一两个点   我都头大了

网友:
用巧劲,240度 保持。

网友:
感觉黑胶化了 就可以取了

网友:
取黑胶,温度比较高,做之前,保护好周围芯片

网友:
主要是要保护好显存,这倒是真的。

网友:
不过没分享方法

网友:
这个芯片现在贵啊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种黑胶的显卡一般都会掉很多空点的

网友D:
E40显卡芯片216-752018,这个桥全新有一点贵。我们在电脑城换得最多的芯片,黑胶其实不难的,拆前180度的预热2小时,然后再拆,芯片也不坏,点也不会掉,245度就可以拿下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40显卡芯片216-752018,这个桥全新有一点贵。我们在电脑城换得最多的芯片,黑胶其实不难的,拆前180度的预 ...

不用那么久啊,拆加换最多1全小时之内,这芯片的确贵的很

网友:
其实也就是显存爱爆球

网友:
其实看见这黑胶心里就不爽。没谱

网友:
神舟的有款上网本打的红胶一样特别硬。400度硬是没取下来。

网友:
见过最难取的富士通显卡,看了是显卡问题直接让拿走,伤不起……

网友:
E40  SL410K的显卡还是比较容易取的。
难得是IBM T61 的大卡。

网友E:
楼主 锡纸不要钱吗

网友:
温度高一些 一般没事  保主板不保芯片啊   当然也有运气成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 锡纸不要钱吗

想成功就得付出,到时就知道锡纸重要还是主板重要

网友:
拆前180度的预热2小时,然后再拆,芯片也不坏,点也不会掉,245度就可以拿下来。"这个方法倒真可以试试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