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45GCT-M2不出1.5V的VDDQ

楼主(2015-06-13):
VDDQ输出只有0.6左右,换了RT9218不管用,测量9218各脚电压感觉都正常,实在找不出问题,最后换掉Q16,电压正常了。原来是Q16性能不良。遇到两块相同故障的板子了。

网友:
这个能算通病吗?

网友:
留个脚印。。。

易点小弟 -5 我一留个脚印
付吕剑武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太懂上面说什么 但是觉得好厉害

网友:
楼主你写的也太笼统了吧

网友:
这个遇到过,,但是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,,现在945的板子很少修了!!

网友:
学习了。不过945很老了。

网友:
和你一样的主板,可我的Q16 S极对地阻值是0,上电D极没电压,控制极有高电平,Q16是好的,RT9218是好的,是北桥出问题了吗?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