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奇葩的Y400(改LEGCY SUPPORT)六屏

楼主(2015-06-13):
小弟接了个联想Y400
症状。客户说自己进BIOS改了一个模式就开机花屏。而且独显驱动打不上
接到手里第一个想的是显卡,显卡加焊无果。后面在论坛看了下有位师哥一样的问题换了显存好了。于是定了10个显存换了还是一样,好嘛继续看,想着是不是CPU的问题,换了个CPU还是一样,好嘛在继续看,想着不会是显卡吧,定了一个新的显卡还是一样,无语了太奇葩,有哪位师哥遇见过
现在吧BIOS   BOOT MODE改成UEFI模式就不花屏但是驱动打不上改成LEGCY SUPPORT就是花屏+六屏。
CPU  内存 显存 显卡 屏幕都换了试过了,不知道走哪里下手了各位给个思路

网友:
   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下手

网友:
屏的EDID识别不正常,换个屏线或者屏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供电不满足呀。。查查显存周围的电压

网友:
换这么东东,成本也太高了,到头没弄好又收不到钱。维修要看着成本来做,不行还是换板稳妥。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就要看看线路了,如果显卡的背面如果有线路开路也会造成这样的,Y450曾经碰到过这样类此的情况

网友:
客户说改了BIOS就出现花屏,接机自己先换内存,恢复BIOS出厂设置,重做系统。不行拆机观察有无修过,有无进水。一修还是围绕BIOS刷后再判断.

网友:
没先刷个BIOS试下呀,该BIOS设置会花屏?

网友A:
不要盲目就去做芯片,他说BIOS 那就从小的下手,外接正常吗。 屏和屏线呢 替换了吗

网友B:
显卡问题吧,加焊显卡看看

网友:
会不会把故障给扩大了呀

网友C:
客户改个BIOS设置就这样了?  那他没有改之前 显卡驱动都正常吗?他为什么要该这个  问清楚

网友D:
重刷BIOS 不行在试外接显示器鉴定        在者换屏幕和线       接着在干显卡吧

网友E:
我上次也修到过Y400的机子。他是外接正常内接灰屏有背光,我把显卡加焊了一下。还是不行最后我就直接换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重刷BIOS 不行在试外接显示器鉴定        在者换屏幕和线       接着在干显卡吧

BIOS最开始就刷了
请注意看内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盲目就去做芯片,他说BIOS 那就从小的下手,外接正常吗。 屏和屏线呢 替换了吗

都换了,忘记说第一个下手的就是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客户改个BIOS设置就这样了?  那他没有改之前 显卡驱动都正常吗?他为什么要该这个  问清楚

就是显卡驱动突然没了,然后他自己装系统显卡驱动装不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上次也修到过Y400的机子。他是外接正常内接灰屏有背光,我把显卡加焊了一下。还是不行最后我就直接换板了 ...

唉我这个也是打算放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问题吧,加焊显卡看看

你是来灌水的吗

网友:
最好先恢复一下BIOS的初始设置

网友:
以客户身份打联想客服电话,说不定有收获的!

网友G:
跟我前几天修的Y400几乎一样,BIOS下改UEFI就灰屏,也是全都搞了没搞好,最后放弃了,都有点怀疑是不是硬件厂商故意做的让你只能用过保修期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都换了,忘记说第一个下手的就是BIOS

那你刷成WIN8  BIOS吧。估计可以解决

网友:
你先刷成WIN8 的 不行就放弃吧,真的很奇葩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跟我前几天修的Y400几乎一样,BIOS下改UEFI就灰屏,也是全都搞了没搞好,最后放弃了,都有点怀疑是不是硬件 ...

和我这个一样现在是装WIN8没装显卡驱动。

网友:
最后弄好了吗,我也遇到一台,凉机开容易6个屏,多开几次就行了,显卡做过也一样

网友:
不用考虑,很大可能是显卡问题,A卡就要直接换掉,不要加焊了,加焊了也一样,,,换下来的显卡留着,有用

网友:
楼主搞成什么样了遇到一台和你差不多的急啊

网友:
有刷过资料没有

网友:
有没有把BIOS恢复出厂模式,  或者重新刷一下!

网友H:
刷个bios看看,可不可以

网友:
要交换吗  来找我

网友:
问题有点大了,还是换板吧,继续弄下去不值的

网友:
奇葩问题挺难搞

网友:
屏接口数据线阻值呢

网友:
好奇怪的问题  ,。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

网友:
有可能屏线问题

网友:
换主板吧,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,

网友:
一直收藏关注楼主修此板的结果,最后修好了吗?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

网友:
那么久了,搞好了没?

网友(2015-07-17):
引用 网友H:
刷个bios看看,可不可以

楼主最先刷的BIOS,

网友:
我修过是显存修好的,遇到不多

网友:
这种机器不好搞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