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一块msi a55m-p35的主板

楼主(2015-06-13):
本人一块msia55m-p35的主板开机能亮,到开机画面右下角那里代码99   cpu供电1.5v  cpu发热厉害 cpu供电mos管有一组也是发热厉害 求思路

网友:
在线等待中  有没有大师

网友A:
MSI主板代码99经常有,几片都是刷BIOS好的。AMDCPU发热用好一点的风扇。

网友:
看下USB供电跳帽装没装

网友:
3L的意见可以参考下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SI主板代码99经常有,几片都是刷BIOS好的。AMDCPU发热用好一点的风扇。

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 都刷了好几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