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M主板VGA接口故障维修

楼主(2015-06-13):
联想L-IG41M主板VGA接口容易出现故障,现在手上就有两块这样的主板,先来看一块,另一块整理好后再发。

据客户讲主板正常就是不显示,拿来一看就不想修,因为北桥边上行、场信号上的两个30欧电阻已不见了,并且焊盘也没有。建议客户换板未果,经不住客户好话于是讲好价钱不保修,用刀片刮开找到到一个点,直接飞线过去到VGA接口附近一个未安装的电容一端,由于焊点太小怕掉下,滴上熔胶,上电亮机。客户就站在旁边,不好意思拍照,图片少了点。

网友A:
LZ我没看到VGA和你的飞线……在哪?

网友:
电路图论坛里有,就不传了。还有两张图片怎么传不上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我没看到VGA和你的飞线……在哪?

不好意思,图片传不上去

网友:
怪了,我每次只能传一张图片,怎么回事?

网友:
留个脚印。。。

我的泪为谁飞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付吕剑武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三基色 掉点?

网友B:
楼主好厉害啊,这样也可以

网友C:
早上修一台宏碁H61主板也是VGA口问题
行场对地都只有3左右跑线到桥里去了,果断放弃客户加独立显卡了

网友D:
桥旁边的 电阻咋能不见了 亲

网友:
是行、场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桥旁边的 电阻咋能不见了 亲

别人修过,焊盘都弄掉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早上修一台宏碁H61主板也是VGA口问题
行场对地都只有3左右跑线到桥里去了,果断放弃客户加独立显卡了

把北桥边上的电阻拆掉,否则由于有短路北桥会发热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厉害啊,这样也可以

这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
网友F:
这样飞线,,客户看到了 愿意不哦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样飞线,,客户看到了 愿意不哦???

本来就建议换板的,他不愿意,只好这样

网友:
没看看到焊接点呀,

网友:
在热熔胶下面,这是修好后拍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北桥边上的电阻拆掉,否则由于有短路北桥会发热的。

拆了一个点一个点断开就是北桥内部短路了。还是谢谢你

网友G:
这样也可以,客户满意,自己也收了银子

网友H:
显卡不显基本是集显坏掉了 。

网友:
不美观,不过修好了就OK

网友:
超越的想法啊

网友I:
这蛮简单的啊,有钱收就可以个嘛

网友:
我经常这样飞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显卡不显基本是集显坏掉了 。

如果集显坏了飞线也没用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我前天也修过一块这样的板,COMS电路不正常和跑码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样也可以,客户满意,自己也收了银子

我们也不好混,只要客户愿意掏腰包,就让他满意。

网友E:
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用的好,毕竟不好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用的好,毕竟不好看。

是万不得已

网友:
这也是出于成本考虑。我们还是要给我们自己留出利润空间,同时满足客户需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蛮简单的啊,有钱收就可以个嘛

没办法,为了糊口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