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970A-DS3 疑难问题 求各路大侠帮忙!!!!!!

楼主(2015-06-13):
  主板GA-970A-DS3
问题是触发瞬间掉电后无法再触发
  开始检测3.3V,5V,12V各个电路无短路,CPU供电无短路.
   检测触发信号 -PWRBTSW,开关针到IO芯片IT8728的106脚5V有跳变,上电请求 PWRBTSW 103脚输出3.3V-0V-3.3V跳变的PWRBTSW信号,但是开启上电PSON# 107脚并没有输出持续低电平的-PSON信号,107脚到电源PSON脚没有断线,怀疑是IO坏了,换之故障依旧.无奈,只有强开机试试了,想不到还有显示并可正常使用哦(只有在触发掉电后强开才有显)证明各路信号已就位只等IO 107脚 输出持续低电平的-PSON信号了,可IO是好的,不知如何下手了.
有请各路高手救救小弟了!!!!! 网卡和USB 3.0芯片拆掉也不行.

网友:
还有BIOS也已写过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这中间还连接其他元件没有???

网友:
没有啊,但有一个支路去Q37的一个芝麻管

网友:
不过那个芝麻管我也换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查下PG 坑定不正常 。估计是电阻开路 三极管不良什么的。

网友:
那修好没有呀,我的主板跟你的一样故障。

网友:
IO到南桥有个场管拆了换掉看看

网友(2015-07-28):
我看到 好几站 H61的 技嘉板子 都这个 故障  妈的 通病啊  求解啊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没修好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

网友:
BIOS芯片怎么刷呀

网友:
南桥到IO的SLP_S3有没有输出持续的高电平啊。

网友:
就是,IO的slp_s3脚有没有持续的高电平啊,查查这个

网友:
这种板有可能是南桥虚焊,做一下南桥吧!!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修了

网友(2015-09-12):
我加焊了南桥不行,有人说抄主和副BIOS就好,想试试看

网友:
如果确定IO没坏直接从IO飞根线到PSON脚。